关于碳刷和无刷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9-07-19):
请问碳刷和无刷的意思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就是带不带电刷(换向器),直流电机和部分交流电机,通过碳刷(换向器)来改变电流的流向(正负极性)以形成交变磁场,无刷则是直流电机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其实质应该也是交流电机),是通过电调来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接到电机内,这样既便不用换向器也一样形成交变磁场了。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无刷的会比碳刷的好了.寿命比较长了.

网友B:
无刷比有碳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