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无刷电机,长时间运转,寿命究竟有_多少小时_?

楼主(2009-07-19):
 大家好,我没尝试过:航模无刷电机!不了解它的寿命情况!!

我这里需要做一项应用:在一个类似‘车模’的封闭小空间里,需要重量轻的较大功率电机。重量要求轻。 。

300W的平均功率每天连续运转18小时,偶尔几秒功率要求到1500W,要求电机寿命至少连续运转一年。

现在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峰值功率1500W的无刷车模电机,,在300W的功率下长时间连续运转,,其寿命能否达到一年。?。

————欢迎,电机制造厂商,回答——谢谢——

网友:
支持极限测试

网友:
我講磁浮 你能了解意思吧!!!還有條件太笼統 既然開口問了 就說清楚? 磁損 電損 銅損 鐵損 渦流損 環環相扣 也 說不定運氣好 有現成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的问题比较清晰啊!!

在现有的‘空模’‘车模’无刷电机中,是否能找到寿命可以达到一年的。。重量要轻、功率条件已经说清楚了。300W长运转//1500W高峰(几秒)。。这样的条件下寿命。。

(其它的损耗,肯定是要符合现有的‘航模电机’标准啊。)

网友:
模型电机是在相对恶劣的 环境下运行的,想长寿命是不太可能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轴承、磁钢退磁、线圈短路或断路。 能有几十个小时寿命不错了

网友:
估计没有合适用的。
1年时间差不多到9千小时了,
长时间工作还是要交流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估计轴承受不了,小于它的额定功率其它地方不大会出问题,比如3674就行

网友:
目前的航模电机都属于消耗产品,追求的是高功率,轻量化,小体积.而不是长寿命.

网友:
转子要平衡好...轴承要用大轴承.最好还是油浸..整个电机油浸最好..

网友:
别的不说了 就是轴承 内轴 都扛不住这么久的工作

网友:
 轴承受不了

网友:
重量轻,这个概念比较笼统。现在有一种电动车用的高速无刷(比同功率的低速电机体积小很多),300w的电机瞬间功率1500w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重量是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下看看。
电动车上的300w是标准功率,长期运转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300w 平均功率,1500w瞬间功率比较变态。
好像没有这种,要不找个1000w的。

网友:
 现在的航模无刷,已经做出来最大功率达到1500W的无刷电机了,只不过不知道这最大功率的时候能有多少秒的无损害寿命——?——
俺把它降低到300W的功率连续运转18小时/天,

就是不知道它的寿命能有多少天——?——
——希望厂家的人能给个答案:答案——

网友:
去找永磁交流电机,可以满足长期使用要求,其他高功率小电机恐怕只有找航空电机,只是寿命????

网友:
估计现在这种电机没有吧?

网友:
厂家也不会做这样长时间的寿命测试的

网友:
楼主不用问那么多. 直接买个电机用就知道

网友:
c50-55de电机我测试过374W,1小时。温度74°。5分钟温度就平衡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要配上好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