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求助!!!

楼主(2009-07-19):
本人傻+单飞450一年`~
现购得500ESP,刚装好,通电后各舵机以及陀螺都一切工作正常
电机怎么推油门都不转!为什么???求高手指点!!!

楼主:
望高人指点下!
是不是电调要设置?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线

楼主:
3线绝对都接上了!
好紧啊`~插了半天...- -

网友:
是不是控的油门锁定打开了?

网友:
有三种可能:
1、需要调换任意两根电机线,线接反了可能性较大;
2、电机进角设置有问题;电调设置低进角测试,原装电机电调用中进角;
3、打了熄火开关...

网友:
LS的
1、电机线接反了电机是反转
2、若是进角不对电调电机会很热
3、估计是熄火开关在控里面设置问题

网友:
电调设定了吗?按照说明书设定一下吧。要先设定油门行程的。

通电 电调应该唱歌  然后滴滴响。

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的话 通电 是设定状态的,不输出动力。必须断电 油门最低 再给电。

楼主:
电调不会设定- -!!!
之前的450还是别人装的!
第一次尝试自己装就是这500了!

能教我怎么设置电调吗?

楼主:
油门HOLD设定在0%的!但没打开关的话,应该不会受影响啊!

请教请教!!!

网友A:
多数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啦,把控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通电 听到声音后把油门打下 有确认声音的.记得把电机插头拔掉再设置,以防万一!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试先!!!

网友:
我一开始和你情况一样!设置电调吧!很难搞!搞了半天才弄懂亚托的电调!实在不行换好盈的电调!

楼主:
经过一早上的努力!~
我弄好了!
稍后上作业图!

楼主:
第一次自己动手装整机`~

第一次自己动手装整机`~
大家叫笑了!!!
不足之处还望高人指点!!!
电调想了半天还是放这里了!
斜盘舵机的线先走了侧板内,后又穿了出来!
电机的线!

陀螺跟9257还是从之前飞的450上拆过来的!呵呵`~                           接收和陀螺的线挤在了一起,刚好塞进`~挤挤也许更健康!!!

有什么不足之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有设置行程

先油门最大位置,听到嘀声后拉到最低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啦,把控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通电 听到声音后把油门打下 有确认声音的.记得把电机插头拔掉再设置,以防万一!

请问一下电机拔掉线了还能听声音?

楼主:
确实是电调没有设置!
才导致电机不转!
现在已正常工作!
首飞悬停基本成功!
但急加油的同时就甩尾。。。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