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无刷电机可以‘大降价了’。外转子与内转子。上图。

楼主(2009-07-19):
 学习了,,无刷电机,可以大降价了。。

今天俺基本弄清楚了,无刷电机的问题。。

看来无刷电机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技术壁垒!!
——完全可以::大降价了——

看图:总结:所谓‘无刷电机’,其核心是: 绕线圈的部件都固定不动了 。
所以:外转子的线圈在里面是固定的,
———内转子的线圈在外面也固定不动。

 顺便问问:大家的外转子电机,外壳真的在转动吗??那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端头进行固定吗??

定子

定子

定子

定子

网友:
外转子当然是外壳转了 YT的电机外壳不转是因为在转子外面又加了一个外壳 定子是线圈 LZ想说什么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外转子无刷当然是外壳转了

楼主:
 我是在选购摸索,无刷电机。。。

谢谢,看了各位的回复,,看来不是所有的外转子,的外壳都在旋转。。(外壳转:可能影响使用不方便)。

看来还是得去选择,低KV值的,内转子电机了。

网友:
没看到降价啊!

网友A:
劝LZ一句

不要拿鸡毛当令箭来搞,开了你的话后只要对电机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你的无知,没事不要乱说话,多潜水学习是正道

网友:
不要打击新人的积极性,谁也不是一出生就什么都明白的,何况人家也费了不少劲搞出来的,鼓励一下

网友:
LZ在说笑话的,要降早降了.还是死贵死贵的

网友:
小幅降价倒有可能

楼主要明白:生产一个成品电机不是件易事: 机壳、 铁芯、轴部件、磁钢、铜线、组装人力,每部分都有一定的成本。按照一个电机的零售价格给你分开找部件自己组装根本不可能。除非你厂家批量生产,平均到每个成品价格才会下来。 我自己DIY了个电机核心现在就缺个机壳都忙活了半个月都没得到解决。 想想不简单啊。我们能做的只是把暴利的那部分最大限度拉下来,提高性价比 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没理解LZ的意思
想说什么

网友:
所以我买电机要么不买,看准了要用什么规格的一次就买三个以上,说实话现在的电机还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就是规格上少了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他弄清了电机怎么做了!  觉得电机没有什么,说可以降价了 !!!

网友:
其实模型的东西都大有下降空间,现在的问题就是市场不够大

网友:
LZ选择,低KV值的,内转子电机是不合理的.
應該是外转子,低KV值.
内转子,高KV值才合理.

网友:
搞不懂楼主想说什么 无刷电机的线圈挠组是不转的,磁钢围挠组转动,YT的电机外壳不转是因为在转动的部分装了外壳

网友:
YELLOW TACKET。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降价可不是说降就降的

网友:
没那么容易

网友:
进来看热闹的

网友:
产量上得去价格就可以下来.

网友:
想想,当初我也是天真的认为手机电池能用在航模动力上,现在觉得可笑了!!楼主多多学习吧

网友:
我只管玩...

网友:
没听懂
外转子当然是外壳在转了,在一个端头固定没什么,各种电机架都很结实,一端固定足够了
好像LZ选“低KV内转子”是为了好固定电机,想拿扎带捆住...

个人觉得无刷电机不易普及关键在电调,也就是把直流电变三相交流电的技术,电机本身很简单,有的人都能自己绕线圈、贴磁铁来DIY,但能做出电调的只有电子高手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见解,,学习了。。我看见YT是外转子,结果它又加了个壳,所以外壳就不转。很好的答案。

需要低KV的内转子,也就是说不希望太高的转速,又希望有1500W的瞬间功率,这样一来电机的个头肯定比较大一些。

关键是寿命:(1/5功率)300W的时候寿命究竟有多少天!?
(相同口径的:无刷与有刷相比,没有碳刷,没有换向器——)
所以:无刷的成本应该更低,,卖价应该更便宜。。
————大家努力,,价格肯定会便宜下去—— ——

网友:
楼上的努力
你每天早上买1000只
晚上再低价抛售出来
价格就下来了

网友:
碳刷和换向器值几个钱??一个无刷电调值几个钱??LZ不会算数啊?
有刷电机不要电调接直流电可以转起来,无刷电机不用电调你接直流电转得起来吗?

网友B:
 27楼的朋友,先暂时不说‘电调’的价格差异。
有刷电动机的换向器和电刷,恰恰是最关乎电动机寿命的两个元件,大家手里损坏的“有刷电动机”85%都是换向器和电刷损坏。
制做精良的有刷电动机换向器和电刷也得花费成本的哦。

就单独说电动机而言:同样功率、尺寸:例如380级的有刷和380级的无刷电动机,相比较:无刷电动机,省略了换向器和电刷,其制造成本不应该超过同样规格的有刷电动机 吧!?!?!?
————————————————————————————————————————————————
至于说到“电调”的价格差异:应该承认无刷电动机的调速稍微复杂一些,那也只体现在“有刷电调”与“无刷电调”之间。

有刷单向电调:只需要一个功率器件。(多个并连的不在此列)
有刷双向电调:就需要两个功率器件。(多个并连的不在此列)

无刷电调的基础结构:需要六个功率器件;无刷电调都可以说是“双向的”,软件实现双向工作。

网友:
380级的有刷和380级的无刷电动机,相比较:无刷电动机,省略了换向器和电刷,其制造成本不应该超过同样规格的有刷电动机吧

请问,你考虑过产量没有?所谓结构简单所以成本就低都是手工作坊的思维方式,让你这样的人去开工厂的话,有多少赔多少。

网友:
楼上说的很在理,很多东西的定价不是以成本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380级的有刷和380级的无刷电动机,相比较:无刷电动机,省略了换向器和电刷,其制造成本不应该超过同样规格的有刷电动机 吧!?!?!?

如果有刷与无刷除了换向器和电刷外结构相同,那我同意这句话;问题是,它们的其余结构相同吗??

网友:
我所说的存在电调的差异影响了价格差异也只是局限于航模用的电机。其实在工业上的三相电机不见得比同等功率的直流电机贵,它一般不用电调。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产量影响了价格。

网友:
什么都没看明白

网友:
比我还无知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不要拿鸡毛当令箭来搞,开了你的话后只要对电机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你的无知,没事不要乱说话,多潜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