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问一下,
电池
的种类有几种,最好的是什么的
规格:11.1V 1100mAh ,放电量:25C
规格:11.1V 1600mAh ,放电量:25C
规格:11.1V 1900mAh ,放电量:25C
规格:11.1V/2100mAh ,放电量:20C
这个是指什么意思了,是不是放电量数据越大越好,还有他的规格越大越好,谢谢.

网友A:
跟着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B:
顶上去等高手来指导

网友C:
LZ说的是电池的容量和放电电流两个参数,2100MAH表示电池的容量,容量越大放电时间越长,20C表示最大放电电流,对于这个电池来说,20C表示最大放电电流为
2100MA×20=42000MA=42A,就是说电池允许最大42A的电流放电不会损坏电池。容量和放电电流都是越大越好,但同时成本和重量都会增加。

网友D:
选择电池得根据你的用途来决定,比如你飞KT机,就得用重量轻的电池,容量自然小一点,C值15C就够了。如果你用450,要3D,起码20C才够力,就一句话:取决于你的动力需求。至于要什么牌子的质量好,多到坛子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看你的需求来定C数和容量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电池除了锂电池外,还有什么类型的电池,哪种比较好.

网友F:
最后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