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开3D,首翻成功~!

楼主(2009-07-19):
抱着炸就炸了的心情,一口气把450GF拉到大约30米,直接向后空翻,结果很爽啊~哈哈,尤其是刚翻回来的时候,大浆切风的声音,真好听!~现在上瘾了,没事就翻一下,其实20米就够了,不用那么高,呵呵

网友A:
不开3D能都翻, 为啥还不开3D再翻

网友:
哈哈,在模拟器里面我试过这样的,直接飞高了翻着玩不开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3D能都翻, 为啥还不开3D再翻

不开3D翻要掉很大的高度,开了3D基本上可以原地翻来翻去。

网友:
不开3D的倒翻, 跟真直机差不多, 只是靠惯性翻过来一下
开了3D,才可以真正的倒翻,并且悬住

网友:
讲解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着炸就炸了的心情,一口气把450GF拉到大约30米,直接向后空翻,结果很爽啊~哈哈,尤其是刚翻回来的时候,大浆切风的声音,真好听!~现在上瘾了,没事就翻一下,其实20米就够了,不用那么高,呵呵

有勇气的操控手!不过我想,这3D开关的设置,总是有其道理的嘛!哈哈。。。

网友:
不开3D,只翻不能倒。

网友:
不开3D翻有何意义,想倒飞还得开3D

网友:
开了也没事,3D没什么不同的

网友:
我这样飞过,感觉很不错!!

网友:
20米有点高,影响辨识

网友:
我的3D首飞是惨炸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