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够长才耸动...28cc汽油机 油改电

楼主(2009-07-20):
(纯分享、请勿讨论该油或是该电)

上海展会上淘了个28cc汽油机
有了之前50cc改电的经验
等候多时、28cc的设备终于到齐
开工搂.....

各项配置如下
飞机: Flight Model YAK 55 28cc
电机: Scorpion S5525-190KV
电调: Hyperion HV OPTO 85A
电池: Hyperion LG335-6S-3300mah x2
舵机: Hyperion Altas DS20-xSMD 数字金属齿
控: JR DSX9
接收: RD721
UBEC: 好盈5V/6V (@6V)
BEC电池: Hyperion LG325-2S-850mah x1
飞行记录仪: Hyperion EMETER-II RDU x1
首次试飞用浆: JXF 20x8电动木桨

上图搂
飞机参数

电机安装位置

安装电调位置

舱内电装布局 (等测试完拆了记录仪再把线好好走走)

飞行记录仪 RDU安装位置

舵机都采用金属延长摇臂

原设计为单升降舵机、考虑到U型铁安装容易变形、改成双舵机分离 好安装好调整

电池摆放位置 (试飞重心刚好〈等拆掉RDU后应该可以再往前挪挪)

测试数据&图表
动力系统规划预估

实际测试记录

起飞重量: 4715g
实际飞行时间: 4分钟
最高电压: 50.20V
最低电压: 44.74V
最高电流: 60.5A
最高功率: 2828W
最高转速: 7968 RPM
飞行最高高度: 115M
总耗电量: 977mAh

现场扩孔器不好用、没法测试APC 19x12WE的桨
下次再测试吧
此次飞行没有做剧烈的3D动作、只做了简单的飞行、正飞、倒飞、侧飞、小吊了几秒钟的吊机 (再困难的动作也不会啦 )
总耗电量消耗不到1000mAh,航线飞行电流甚至不超过30A
想必可以换上6S 2500mah 25~35C的电池爽飞5分钟左右
飞行成本可以大幅减少、重量应该可以在节省个200g左右
估计拆掉多余设备后重量应该可以控制在4500g以内
大飞机空间大、电池重心调整位置还算方便
电机固定座是个大问题
如果能找人用铝棒车几根柱子就好了
还能省不少重量

大飞机就是个稳、真是太好飞了
欲罢不能啊

以上提供大家有兴趣油改电的朋友作为参考

45cc的修改用零件也都到了
该开始着手赶善另一台45cc的油改电了

网友:
哈哈 占个沙发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但我更喜欢50CC那台  因为有神加持过

网友A:
楼主!~电机是190KV还是1900K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是190KV还是1900KV呢??

最高电压: 50.20V
最低电压: 44.74V
最高转速: 7968 RPM
应该是190  LZ没错

网友:
 又把油的改电的了。。。。。

网友B:
顶呀,再发个周日david飞行的视频,手机拍的,技术也太差,david和大家多包函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857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呀,再发个周日david飞行的视频居然有人拍下视频谢了啊格调

网友:
又长又耸动,小心绿坝给你滤掉!

在这里,俺郑重宣布,第一个排队接收大卫出让的大鸡鸡。

网友C:
好棒呀 这是在哪里飞的?

网友:
上次 没看到 一定要看一下 太震撼了

网友:
那大电机,快有拳头大了,看着就爽,刚飞下来,摸的只是温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棒呀 这是在哪里飞的?

宁宁,这是周日在后沙峪飞滴

网友:
对滴,周日后沙峪,还是个好天气,木有太阳尼

网友D:
楼主飞机不错,多少钱搞的?KV190没错,无刷电机还是高压低KV来的电能效率高

网友:
喜欢油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不错,多少钱搞的?KV190没错,无刷电机还是高压低KV来的电能效率高

展会上淘的1,xxx
不知国内有没有在零售

网友E:
电机架子很漂亮,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
上海展会上淘了个28cc汽油机

修改后
上海展会上淘了个28cc汽油机空机

网友F:
20x8@7968rpm,动力太大了!
我的43cc汽油机用20x8才7100转,拉力就9.5kg了,吊6.2kg的飞机绰绰有余(翼展1930mm)
[wmv]http://files.stiffyfoto.com/RC/video/Edge540-Golf_hovering.wmv[/w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架子很漂亮,自己加工的吗?

买现成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x8@7968rpm,动力太大了!我的43cc汽油机用20x8才7100转,拉力就9.5kg了,吊6.2kg的飞机绰绰有余(翼展1930mm)
DX能告知如何取得JXF桨的拉力计算吗?
正愁不知如何估算拉力呢
谢谢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DX能告知如何取得JXF桨的拉力计算吗?
正愁不知如何估算拉力呢

拉力计算器(艾伯特公式)
不过计算只是参考,以实测为准
[wmv]http://files.stiffyfoto.com/RC/video/spe43-thrust.wmv[/wm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力计算器(艾伯特公式)不过计算只是参考,以实测为准
这个方式好、我下次试试

网友:
后面的人会不会被拉走啊

网友:
不会被拉走,但是手指是很疼的,后改为用老虎钳勾住,不疼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电池太贵,相当于6节450用的电池

网友G:
支持大JJ油改电,爽歪歪!
上星期有幸飞了楼主的50CC电动,实在是太棒了,配置相当合理,飞行轻松、环保,只是比汽油机飞行时间略短,其它方面毫不逊色汽油机,而且起飞重量也比汽油机轻不少。

网友:
太专业了吧,那么大的电机还是第一次看到,强!

网友:
两块22V锂电!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大JJ油改电,爽歪歪!上星期有幸飞了楼主的50CC电动,实在是太棒了,配置相当合理,飞行轻松、环保,只是比汽油机飞行时间略短,其它方面毫不逊色汽油机,而且起飞重量也比汽油机轻不少。

有您的测试我更有信心了
再跟您报告一下昨天修改后测试结果
28cc, YAK55
接收电由2S 850mah Lipo +BEC更改为直联2S A123 2300mah

拆掉测试记录仪、更换为2600mah电池、整机起飞重量4.3Kg
搭配20x8 JXF木桨、
6S 2600mah 35C电池 x2
瞬间拉力9.2Kg
持续拉力8.6Kg
电流63A
航线3分钟下来充电 耗电977mah

50cc
改碳纤脚架后全机起飞重量6.85Kg
搭配JXF 25x12电动木桨
6S 3300mah 35C电池 x2
瞬间拉力14.1Kg
持续拉力13.5Kg
电流66A
起飞后离地15米左右吊机、一半油门可以吊机、猛推油门测试垂直改出爬升性能、桨打滑、坠地前拉平机身、脚架固定处碎裂、多处舵角断裂、看看下周能不能修好、再上传详细安装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