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松0艇的调试

楼主(2009-07-20):
请问下玩过小松机的高手们,我的小松O艇刚到,但是本人实在是不会调试,请教老手们几个问题
1:在调试发动机的时候如果下水又不好调试,如果不下水又没办法水冷!
2:一般H油针和L油针完全搜紧后分别是放几圈啊??(我知道这个没有绝对的,大概说下吧)
3:看到论坛里很多朋友们的0艇喷漆的图案花花绿绿的非常漂亮,请问下我现在的是白色漆能改其他颜色吗???

网友:
1.发动机可以空磨的,只要把冷却接好是没问题的,冷却可以用虹吸的方法,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买个电动水泵,这样更保险。
2.把L(低速)油针和H(高速)油针都顺时针拧紧(顺时针是关油针,逆时针是开油针),然后逆时针开L一圈和H 1.2圈。启动发动机后,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顺时针转动L油针,这时你会听见发动机的声音会变的逐渐高亢,找到最高亢的那个点后,再逆时针转动5分钟幅度左右,这个位置就是L油针的位置了。H油针的调整是在跑车的时候调整,目的是让发动机到达最高转速。把车后轮架空,拉动油门转动H油针,你会明显感觉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调整到发动机转速最大的位置(就是发动机声音最大的时候),然后跑一圈车,看看发动机的表现。如果,感觉发动机没力(肉),就开一点H油针(幅度2分钟左右);如果,发动机加油发闷,就收一定H油针。这里别心急,慢慢调,不是一下就能调整好的,要反复调整才能达到满意效果的。在这个油针调整过程中可能发动机闷油会熄火,没事的,按照上面我说的发动机倒置的方法排底油就行了。有时,发动机熄火后会比较难启动,把怠速螺丝顺时针拧紧,拉动手拉的同时轻轻闪动油门,这样会比较容易启动,一旦启动后,要让发动机在一点小油门下运转一段时间,待发动机稳定了再让发动机回怠速状态。慢慢的你就会摸着发动机油针的脾气禀性,从而得心应手了!
3.能改,最简单的方法是拿到汽车烤漆那里,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

楼主:
太感谢LS了~~解释的非常仔细~~~万分感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实际上,小松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

网友:
也是!

祇是"电車男"比較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