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DSX7改了美国手后在哪切换mode2啊

楼主(2009-07-20):
新买的DSX7改了美国手后在哪切换mode2啊

网友A:
用手压住ener和down两个制打开电原找stickmode

楼主:
谢谢,现在上班,中午休息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压住ener和down两个制打开电原找stickmode
正解

网友(2009-09-10):
按上面的方法进系统模式,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用的FU的,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