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不够大!高手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2009-07-20):
   450的3D正负螺距是+-8度,怎样才能加大3D模式下的舵机行程量呢??加大螺距至+-10度??控是fatable  6ex!! 高手们帮忙!!!

网友:
调整链接舵机的连杆看看。

网友:
按YT说明书调好连杆
检查大小舵设置
调节斜盘行程和CCPM舵机行程

我没用过6EX的控,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
舵臂孔外移一格

网友:
先把连杆调成说明书长度

还不行 调遥控里的十字盘设置

网友A:
swash的pitch增大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ash的pitch增大数值

LS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