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F15上不了天,请高手分析!

楼主(2009-07-20):
根据坛子里那个E文图纸标准做的,机长1M,翼展68CM,后推,全重700克多点.2208KV2600电机,5030桨,30A电调,3S15C电池,四分之三油,拉杆,升降舵正常,在地上跑了近十米,根本不抬头,起不来.
请问我这机子是不是动力不足?
还是我的起落架的安装位置不对?

红圈的位置是三个起落架的位置(在机身底部)
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感觉你的机机太重了,动力不够。估计重心也没调好,机头重了。估计你机机重心应该在你前后轮的2/3处。

楼主:
谢谢小兵,按原图机头是有点稍重,回去再调一下重心,后起落架正常应该在重心的什么位置好?

网友:
后起落架太后。永远都抬不起头!

另外2208配5030桨,3s下虽然理论上有500推力,但是高速后推浆效率太低,根本无法推动700g的庞然大物。就算顺利起飞也极容易失速堕机。

这个飞机。用2212 kv 2200都吃力。最好用2217动力。

网友:
2208配5寸桨3S下大概只有350g左右的拉力,推比0.5都不到你叫他怎么抬头.这尺寸最起码配2212kv1400配8寸或9寸桨.另外不知道你的电池是多大的,按道理这个飞机全配也就500g多点的样子,工艺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上的,这可是战斗机诶,你叫LZ用8寸桨或9寸桨?1400的KV??

另外楼主的起落架安装应该没啥问题,你试试重心是否太靠前了,前起落架可以适当的往后挪一点

网友:
动力也略嫌不足,我飞这个飞机少。还是请有经验的人士来说个配置吧!
免得误导了楼主

网友:
XXD的2208跟2212高KV的都是鸡嘞。好电大。最好就2208,1800KV,配7060。11。1V 1500MAH 15C 飞半个钟都行

网友(2012-12-17):
我也做了一架,带起落架的,而且前轮是很像真的那种两个小轮并排的,但是有点沉,做的64单涵道,2200mA 35C 11.1V电池,不知能不能飞起来,用的新西达50A电调,不知会不会烧掉,有高人给我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