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 可悲 可怜 拆轴承 毁尾桨夹(尾旋翼夹座)

楼主(2009-07-20):
提示:

网友A:
ALZ的中联精度一般,还能用就是了。

网友B:
我的450尾奖夹其中一个也被烧成钨金色了.(为了对称另一个也给它烧黑掉) 不过还是一样能用, 其实火攻加热 用电烙铁加热轴承就好. 放在煤气上烧 绝对要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