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者做飞机 需要什么材料和工具?

楼主(2009-07-20):
看到很多漂亮的飞机 好想学着制作 不知道需要哪些工具???还有胶水??哪些木头贵么 ??想买一堆 暑假在家没事做一点 放家里面观赏 还有蒙皮
请高手来告诉我下咯 需要什么?我是新手 从来没做过 成功几率高么

网友A:
:) 如果是放在家里观赏的,不用做的那么辛苦。
工具:图纸,美工刀(裁纸刀就成),砂纸,小刨子,直尺,三角板
胶水:302, 502
木头:轻木+航空层板(三合板也成)一架40级的大概100元
蒙皮+小配件....
电动的做全轻木,油动的用层板加强。买轻木的时候还是先算料吧,让不然买一堆多浪费。
至于成功的概率,只要你有耐心,都会成功:)

网友B:
我是缺什么买什么,逐渐攒了一堆工具,以后就越做越顺手了
想做木机的话可以买套材,激光切好的,买来搭积木就行。
自己做麻烦,也很累,不推荐。
木机很漂亮,但修补麻烦,要有思想准备。
自己做不易成功,最好找当地的老鸟指点一下,进步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