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电调

楼主(2009-07-20):
大家说说 电调 冒烟都有哪几个原因?
今天准备首飞450PRO,刚接上电池,电调就冒烟了
全新的,还没来得及飞呢

网友:
电池极性接反了。

楼主:
   接反了的话,怎么设置电调

网友A:
亚拓电调很多时候是靠运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电调很多时候是靠运气的

以前买的SE V2 用的就比较舒服, 半年多了,摔了几次了  都没事
买了PRO感觉比较失望, 一打开盒子,头罩就裂了, 安装的时候,说秘书尺寸标错了,现在还没飞呢,电调就冒烟了
感觉像是吃饭的时候,看到碟子里面有个苍蝇

网友:
偶用了3/4年的35A电调都正常得板

网友B:
你设置的不是那块电池。。。换了一块错误的电池。。。我也少过好盈。。就是一节自己焊接的a123T头反了。。结果烧了2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不是那块电池。。。换了一块错误的电池。。。我也少过好盈。。就是一节自己焊接的a123T头反了。。结果烧了2只管子

没看懂你说什么,我用的都是亚拓原装的电池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池的电压过低了,也会烧电调的,一次我在调试飞机的时候没有注意检查电池电压结果就是冒烟烧毁(不是亚拓的电调,是固郎的40安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池的电压过低了,也会烧电调的,一次我在调试飞机的时候没有注意检查电池电压结果就是冒烟烧毁(不是亚拓的电调,是固郎的40安电调)。

.....

网友:
反正我对YT的电调是超级失望!!!!!!

网友:
亚拓和苍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