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割轻木

楼主(2009-07-20):
新手问一下,轻木一般如何加工吖

网友A:
刀子....当然用嘴是啃不整齐的

网友B:
先啃,然后锯,最后刀子。
我一般用手术刀。。。

网友C:
激光切割,加工中心,雕刻机

网友D:
我用美工刀…

网友E:
激光切割

网友F:
刀 刀 刀
革命的刀
杀人的刀
开膛的刀
切木的刀
全都是刀

网友G(2010-05-30):
线切割是可以的

网友H:
要么用美工刀,要么激光。
锯和线切割都是开轻木方的时候用的,做模型用不上。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
第一用刀,第二是用锯

网友K:
用雕刻机行不行

网友L(2010-07-16):
回复 网友M:
好幽默的朋友

网友N:
锋利的刀

网友O:
一把得心应手的斜口刀是纵横模界的无上利器。

网友P:
倚天屠龙刀,模界之圣器

网友Q:
线切割是可以的?
十一搂的,非金属也能线切割?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R:
装修师傅用的打磨机,好使,既可以切又可以打磨
注意安全

网友S:
按推荐顺序倒排序
1、指甲
2、刀
3、雕刻机
4、激光雕刻。
5、意念

网友T:
用既快又方便的一种

网友U(2010-10-23):
我用美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