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和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请问在玩
模拟器
的时候,要求把控制杆都置于中立点。
那个控制前后,左右侧飞的摇杆还好说,它会自动复位,中立点也就很明显了。
那么油门控制杆呢?中立点是指最下面还是指中间?
如果设置了5点油门曲线:
摇杆按照从下到上油门依次为
100%
75%
50%
25%
0%
这种直线型的线,那么中立点是在0%那个位置还是50%那个位置?
如果5点油门曲线是这样:
摇杆按照从下到上油门依次为
100%
50%
0%
50%
100%
这种v型的曲线,那么中立点又是在那个位置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

网友B:
校正模拟器中立点时,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必须还原成初始线性状态。
所谓的中立点就是指杆在正中间的时候的信号输出

网友C:
中立点设在50%位置。
校准控的意义,是把摇杆的行程和最大点和最小点的值告诉电脑,以便控制。所以模拟器在校中立点时,应把所有的曲线拉直,EXP设为0.
设好后,不需要在控上设多个飞行模式(IDLE),直接在模拟器里以3D模式练习。IDLE的切换是在模拟器里调的。

楼主:
谢谢。
综合两位的回答,是不是这样:
1.首先将油门曲线拉直,也就是
0 这样。
2.把油门控制杆打到50这个位置,也就是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