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的通病很麻烦,希望生产者全面注意产品的品质!

楼主(2009-07-20):
一、相比其价位,UA的外壳实在太粗糙了.问卖给我的经销商温州飞越,曰:你是要品质还是要外观?!就一爱好者设计的,你能要求多高?!
二、特别还有这个通病:按键按下去后经常被卡住弹不起来,要的数据得不到不说,还一个劲狂叫,很是烦人!
三、另外电源线用的音箱线,电流是可以大一些,但弯几下断了,最后我干脆换成粗硅胶线!挺麻烦! 希望生产者全面注意产品的品质!
四、希望有镍氢充电功能,稍提点价格都好。在外场可以给控电和接收电充电。

网友:
una6不是有镍氢充电功能吗

网友:
UN-A6是不能冲镍氢电池的,镍氢电池我觉得还是单独买个充电器比较合适
毕竟充电截至方法不同。好点的镍氢充电器,也不算太贵。

网友A:
替UN-A6说句公道话:
1、这壳子我觉得算可以的了,还全金属的了(就此档次充电器而言),咱们主要看性能;
2、A6是专门对锂电设计的,功能多的充电器在各方面不好满足,特别是在独立平衡充上;
3、UN-A6设计的初衷就是为满足锂电的,现在来加功能怕有点不好兼顾。
我有过充电器多了,如德国的5104,但使用下来在锂电方面就没有UN-A6好用。

网友:
 我正准备买这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UN-A6说句公道话:
1、这壳子我觉得算可以的了,还全金属的了(就此档次充电器而言),咱们主要看性能;
2、A6是专门对锂电设计的,功能多的充电器在各方面不好满足,特别是在独立平衡充上;
3、UN-A6设计的初衷 ...

5014只是Multiplex研發出來給發射機充發射電或者接收電而已。
好的充電器...個個功能上集成是互不幹擾的.
說到平衡嘛....充占主要不多..最主要還是在電池上.內阻平衡的..不用平衡器直充也行保持在3mv壓差之內.

网友:
个人觉得价格有点小贵了

网友:
UN-A6的精度的确没话说的。。。以前用DN的G2就感觉不错了。用了UN-A6才觉得自己是井地之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UN-A6说句公道话:
1、这壳子我觉得算可以的了,还全金属的了(就此档次充电器而言),咱们主要看性能;
2、A6是专门对锂电设计的,功能多的充电器在各方面不好满足,特别是在独立平衡充上;
3、UN-A6设计的初衷 ...
同意UN-A6我也用的不错,主要充电准

网友:
UNA6我觉得现在玩电直够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UN-A6说句公道话:
1、这壳子我觉得算可以的了,还全金属的了(就此档次充电器而言),咱们主要看性能;
2、A6是专门对锂电设计的,功能多的充电器在各方面不好满足,特别是在独立平衡充上;
3、UN-A6设计的初衷 ...
讚

网友:
充电确实很不错的,锂电、磷酸锂铁都很ok,就是外壳太粗糙,有些地方一不小心可能会划破手!太垃圾了!!!而且售后服务没有保障,UN不改进外观之前,大家都不要买UNA6~~~~气死厂家~~~哈哈哈

网友:
设计一个好点的外观比设计电路还要难吗??

网友:
很好的一个充电器,我只用LIPO,就其性能而言,堪称完美,无可挑剔.就是外观太山寨,LCD可视角度超级差,因为设计的问题,装壳时都会留下磨痕.

网友:
UN-A6的外观和它的性能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了。。。外壳粗糙可能是厂家初次生产能力有限,但是液晶显示屏是采购件吧,长这么大没见过可视角这么小的。。。

网友:
又不只有A6一种充电器

好用的充电器多着类

我用的充电器就蛮好

网友:
un-a6我也一直在用,性能不错,就是有些细节加以改善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还要镍氢充电 楼主真有意思啊 。

网友:
A6不值450元

楼主:
引用:
替UN-A6说句公道话:
1、这壳子我觉得算可以的了,还全金属的了(就此档次充电器而言),咱们主要看性能;
2、A6是专门对锂电设计的,功能多的充电器在各方面不好满足,特别是在独立平衡充上;
3、UN-A6设计的初衷 ...

fmty
1、壳子都粗糙得一不小心划伤手!还算可以?! 450元的档次,这种外壳完全不合格!
2、多一个镍充,并不需要太多成本。
3、特别还有这个通病:按键按下去后经常被卡住弹不起来,要的数据得不到不说,还一个劲狂叫,很是烦人!
4、另外电源线用的音箱线,电流是可以大一些,但弯几下断了,最后我干脆换成粗硅胶线!挺麻烦! 希望生产者全面注意产品的品质!
对于450元的档次,存在上述问题是不及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驳fmty :
1、壳子都粗糙得一不小心划伤手!还算可以?! 450元的档次,这种外壳完全不合格!
2、多一个镍充,并不需要太多成本。
3、特别还有这个通病:按键按下去后经常被卡住弹不起来,要的数据得不到不说,还 ...

呵呵,UN出来看看,引火上身了

网友:
加镍充,可能硬件上支持不了。其他的确实应该改改。

网友:
对于DIY产品,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啦

网友:
diy不是理由

大家买的是产品,并不能因为是diy的就降低要求,毕竟是出了钱的

网友:
看了帖子,怎么帮UN说话的都是将以上的?不会根UN都是认识的吧。是不是在联合欺负弱势群体

网友:
我本来还准备买的,算啦,还是继续我的B5,哈哈

网友:
将以上都不差钱啊,呵呵

网友:
镍电充电算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任何东西都有进化过程。多些宽容。多谢理解。

网友:
UNA6现在我够了,加上保姆真是很方便啊~!!!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各位大大拿B6和A6比较一下吧,掂分量比较,充电电流和精度比较。比较冲电电流要外接电流表才知道结果哦

网友:
就一爱好者设计的,你能要求多高?!

网友C(2009-09-07):
说实话,A6的性能确实不错,而且就独立平衡来说在市场上确实很少,我知道的只有A6和G2,G2和A6比缺点很明显,只有4路,截止电压虽然可以调但是也调不到能冲A123的电压,不能显示冲进去多少电,电压显示精度也没有A6好,A6的成功正是在于它是由爱好者设计的,但是很遗憾,它走了2006到X6的老路,价格太高啦,怀念2006刚出来的时候的价格和品质,一般产品商业化以后价格都是慢慢降下来的,但是模型这一块就不一样的,很无奈,只好继续用G2了。

网友:
我用了感觉 温度有点高 风扇都不转我感觉应该把温度设低点就转
     我冲电要几个冲电器能给控等都冲就好了 毕竟是400多的东西.我们买的产品希望能帮升级...都冲就好了

网友:
都说A6好,好久买个回来试哈。

网友:
我也要买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A6的性能确实不错,而且就独立平衡来说在市场上确实很少,我知道的只有A6和G2,G2和A6比缺点很明显,只有4路,截止电压虽然可以调但是也调不到能冲A123的电压,不能显示冲进去多少电,电压显示精度也没有A6好 ...

用了才知道,比较才能分高下。DN-G2是无法与UN-A6相提并论的,我的两个G2都闲置了,现在专用UN-A6。

网友:
没有用过的都比较质疑 其实就在于自己的定位和需求了

但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其他同类型更有竞争的情况下

A6怕是目前A123最合理的搭配和选择

大家只有期待更多更好的竞争者出现

网友:
支持UN,不过要是能再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D:
到底是玩飞机呢  还是 玩充电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种设备流适可而止

有那财力和精力  你去练练技术  买几块好的进口电池

4.2000的电池  充成4.1999能死吗? 你就不能3D了?

目前价格差不多的产品精度都可以接受,何必吹毛求疵

而且我不是电池专家   什么曲线的我不是很关注   我很浅薄  只知道买稍微好一点的电池  然后就是练习技术

网友E:
楼上的。。我不敢苟同、起码也要充电器差不多才行。要不然老师不平衡。你就是再好的电池也得死在充电器的手里

另外就说UN A6。。。我自己有的充电器应该是玩家里算多的。G3/G2  LRP 3 UNA6 IMAX B6  都算上。都能充锂电。。

但是我现在只用UN A6。原因有是 LRP 3 B6都是串联充电。LRP是镍氢时代的产物。所以充锂电基本找死。没平衡。

B6.这个我跟我哥们讨论很久这样的充电方式是否合理。这个充电原理跟现在很热门的 韩国的那个充电器一样。先串联充。
后期平衡。这样的优势是可以大电流。只要充电器强。可以很大很大的电流。而且可以电压比较高。因为输入跟输入压差比较小。 但是缺点就是先串联在平衡。所为的平衡就是放掉超过4.2V的那节。直到2个平衡。。。。我始终觉得这样不太靠谱。。

再说就是G2/G3 还有UNA6这样的充电器。。完全独立。说白了。就是内部有6个独立的小充电器。这样准就不用说了。。。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但是G3 充电慢。程序上平衡时间过长。常常我一样的电池UN A6充2到3组了。G3一组还没事完事。还有就是G3的电流小。不能选择充电电压。。  UN A6这些都是有点。。。。但是缺点就是LZ说的了。这样的问题我在第一个UN A6就遇到了。。。更郁闷的是因为散热的问题。我早期烧过2次UN A6。都是FET过热烧。不过维修比较简单。而且。UN A6现在厂家也在坛子里。我找他修非常快。而且我最近买的PRO也没有遇到过之前的老问题了。。小小欣慰下。但是外观跟液晶。真的是硬伤。。。450.在国产充电器里。对比G3算是很便宜了。只有一般的价格。但是要是对比其他山寨的6S充电器。算很贵的。。100多的山寨壳跟液晶都可以做得光鲜亮丽。。就不知道UN A6为何就不能漂亮点。。非让我纠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我不敢苟同、起码也要充电器差不多才行。要不然老师不平衡。你就是再好的电池也得死在充电器的手里

另外就说UN A6。。。我自己有的充电器应该是玩家里算多的。G3/G2  LRP 3 UNA6 IMAX B6  都算上。都能 ...

UN厂家的网站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玩飞机呢  还是 玩充电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种设备流适可而止

有那财力和精力  你去练练技术  买几块好的进口电池

4.2000的电池  充成4.1999能死吗? 你就不能3D了?

目前价格差不多的产品精度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