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配GY293+3154如何?

楼主(2009-07-20):
EP200V2配GY293+3154如何?请前辈指点。

网友A:
3154我用过,发热是个大问题容易烧

网友B:
helibest里面有介绍过这种搭配,据说很棒,但到现在就不知怎样了,lz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C:
Pg800+101很爽

网友D:
陀螺 用便宜的也可以
其实关键是尾舵机~!

网友E:
3台450都用的3154,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