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顶~问题!

楼主(2009-07-20):
回收站60RMB抱了个30吨的千斤顶(普遍版,豪华配置就是铁锈)回家 爽!

 现在想翻新!没有拆过的经验,怕60RMB拆不好飞了!来这请教一下白老鼠们!
50万问题:
外面泄压的螺丝可以扭出来吗?
100万问题:
里面的液压油可以换勾机的液压油吗?

送小问题一个!
拆时要注意什么!里面的密封件怎么拆算磨损或者要更换!
有钱出钱,没钱回答问题!

楼主:
 免费看毛片哦!快来看哦!

网友:
50万问题:
外面泄压的螺丝可以扭出来吗?
扭不扭得出来忘记了,扭出来也没啥。
100万问题:
里面的液压油可以换勾机的液压油吗?
可以,洗干净,不要混合油。
千斤顶很简单的,拆的时候小心阀门里的珠子别掉了就行。
里面一般没有密封件,就是活塞本身,碰坏了可会漏油的。

楼主:
多多谢谢
请到中国人民银行领取!方法拿刀,拿了就跑,越快越好!

楼主:
 再次感谢落幕,再见!

网友:
没问题拆它干虾
好比勾机100万,这个5千人家都用了你还不敢

网友A:
中国人民银行有现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人民银行有现金吗??

一定没有!只生产RMB!

楼主:
新问题!
图A处就是后面,有颗钉在那,看样子是压死的,拆时要拆,还是??
B处地方压油时会有油出来,一点点,压下会吸下,说明密封不好,改怎么修?
C处扭开流油,马上塞好回.后来压时回有油出来,正常吗?
 以上几个方面请教!

网友:
全拆开,自己研究一下就明白了,各处漏油一般都是密封件磨损了,c处有可能是连接松动了!
另外千斤顶主要就是密封件,上面有位兄弟说没密封件,有点误导了!

网友:
要是准备大卸八块,那可要上图,要组织一个观摩团,边拆边让弟兄们也摸索学习一下.

网友:
估计可以修

网友:
一定要拆开,越拆越好办。

网友:
顶11楼,应该开个会,烟酒一下

顶出杆下部有密封件,好象就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单向阀,和打气筒一个道理

网友:
千斤顶的油封很便宜,好的1-2元一个,拆开时注意收好液压油,加注时要用120目以上的滤网过一下。

网友:
图A处就是后面,有颗钉在那,看样子是压死的,拆时要拆,还是??
那是加油用的一个塞子,要加油的时候翘开加油,现在你是要拆整机,那就没必要拆了!
其他两处都漏油说明确实磨损了!需要全不拆开,跟换!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
B处地方压油时会有油出来,一点点,压下会吸下,说明密封不好,改怎么修?
C处扭开流油,马上塞好回.后来压时回有油出来,正常吗?

B处漏油说明密封圈坏了,换一个就好.拆开很容易,取下两个销子,拔出活塞杆就可见密封圈了.
C处里面有一钢珠,LZ扭开时是不是掉了?

网友B:
  多多谢谢!等我拆时就发图!

网友C:
卖顶的JS有修理包卖,包里有全套密封件.,依我愚见,密封件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