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聚合物电池的几个问题,望前辈们指教一下。

楼主(2009-07-20):
1长时间不用前的准备?
2几天不用前的准备?
3电池我调机时候用部分电后,想出去飞,要不要再充满?
4我用ESKY的简易平衡充,1300毫安电,充2个小时绿灯都不亮。要不要等它亮?(我怀疑它不准确的!?)  1300毫安要充多久啊?

网友:
1. 长时间不用,放电至3.7v到3.8v,用塑料袋密封放于电冰箱冷藏室内。
2. 不超过三天不用处理,不然放电至储存电压。
3. 看个人喜好,不管冲不充满无损寿命。如果路途遥远还是充满比较好,不然带着不划算。
4. 最好等它亮,充满的标准是电压至4.20 ~ 4.25v,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各个单元的电压。

建议还是去买一个电脑智能平衡充,300到1000元的都可以。毕竟电池不便宜,用便宜的充电器充坏了不划算。

网友:
过来学习的
电池可以放电冰箱里?

楼主:
我听有人说,长时间不用前,把电池充满。
这是正确呢还是严重错误?

网友:
0851只适合充ESKY的电池

充 别家的电池 不太准
原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有人说,长时间不用前,把电池充满。
这是正确呢还是严重错误?

严重错误。
锂离子电池才应该充满电保存。锂聚合物电池满电保存=报废。

网友:
ESKY的简易平衡充马马乎乎,别家的电池不准是因为他自家电也不准的!!

自家电1000毫安电要2个小时以上.别家电1500毫安要3个半小时以上.
推算下1300毫安电池至少需要3个小时左右!
实际使用中.有过放电就要更久才能充满了.
还有ESKY平衡充充满绿灯单节电只能到4.17V-4.18V
不会高也不会低.很准的,就这个来说还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