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斜盘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我的飞机在没有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情况下(6EX 默认),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把方向前推到头(方向控制杆向上推到头),后斜盘
舵机
就像有东西别住似的,滋滋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被卡住了,注意检查

网友B:
把连杆从舵机上拆下来 用手推十字盘看那里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