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09-07-20):
floppy   disk(s)  fail(80)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keyboard  is  locked  out-unlock  the  key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刚开始是鼠标不动,换USB的可以用,几天后键盘无效,换USB的可以用圆头的还得插在上面起动.下了主板电池再装上后就是上面的显示.圆头键盘可以确定是好的,主板是845D的.电脑太老了没送修的价值,硬盘里的东西丢了可惜

网友:
哦,阴功,楼下楼下哪位大虾介绍个好点的模型工具镑锤给楼主把机箱主板敲打几下估计应该会起动的

网友A:
只要硬盘不坏,硬盘里面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

网友:
是种病毒了,有没有一键恢复,恢复一下就行,如果没有就得重新装一遍系统。

网友:
可以试试:
开机启动,按esc键进入bios画面。
把系统的即定值载入,写入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硬盘不坏,硬盘里面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

本来是想做从盘的,新电脑的接口不一样       自检时找不到键盘按么也没用。进不了BIOS也不能按F1

网友B:
好像你的电脑检测提示:
floppy   disk(s)  fail(80)  ----- 软盘检测失败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键盘错误或者没有键盘(当然你的键盘按了没用)
keyboard  is  locked  out-unlock  the  key   ----键盘被锁,开解锁键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CMOS效验错误省缺值载入
不知我翻译的有没有错,好像问题比较大

网友:
装电脑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错误的,别修了,直接送我当实验品。

网友:
不一定是病毒,很有可能是键盘或者键盘接口坏了,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没啥问题,换个PS2的键盘,然后开机时按DEl键进入 cmos 设置,按F10保存退出就可。

网友:
键盘的问题,扒了再插一下, 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的电脑检测提示:
floppy   disk(s)  fail(80)  ----- 软盘检测失败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键盘错误或者没有键盘(当然你的键盘按了没用)
keyboard  is  locked  out-unlock  ...

全部都对了,楼主的这种情况可根把以下几点进行故障分析和排除
1。PS2接口的键盘与鼠标失效,可能是由于PS2口的电涌保护贴片电容被击穿造成短使得PS2口无使用。这种情况可以借USB口的键盘试试,如果可以正常使用那就是PS2口坏了。

2。楼主发的那些英文提示,这种原因1是主板上的COMS电池没电,造成BOIS不能保存。此时更换新电池后。如果换成USB键盘能正常使用。可以按DEL或者F2键进入BIOS的设置界面,按F10然后按Y保存退出即可。如果更换完COMS电池后一两天内还是出现楼主所示的英文提示,那很有可能就是COMS那块的电路漏电了,严重的可能是COMS芯片玩完了。

3。楼主说新电脑的硬盘接口不一样,不能倒出旧硬盘里的数据是不正确的,旧硬盘一般都是IDE接口, 而现在的新主板主要使用的是SATA接口来连接硬盘,但是还是提供了一个IDE的接口,楼主可以慢慢找一下。

还有什么不明白就PM我吧

网友:
这里的人太多,我就不说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里面尘多了?

网友:
  拔了键盘再插 一般情况是PS2口掉了~LZ的是老主板了
如果不行就换个键盘

网友:
买个移动硬盘盒把硬盘装进去就可以读拉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就不要放到坛子里折腾兄弟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对了,楼主的这种情况可根把以下几点进行故障分析和排除
1。PS2接口的键盘与鼠标失效,可能是由于PS2口的电涌保护贴片电容被击穿造成短使得PS2口无使用。这种情况可以借USB口的键盘试试,如果可以正常使 ...
3000米做特价的机子,机相上有封条搞了怕不保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上百度搜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45083000米做特价的机子,机相上有封条搞了怕不保修

封条是指15天(或者XX天)内,动过封条的就能不退货了。买了几年的电脑,封条不动说不定自己也会掉呢。
我的HP电脑原来也是有封条的,后来有问题了,就是不敢拆,打电话咨询HP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于是自己搞定了,不然还要抱过去维修,大热天的,太麻烦了。

网友:
3000大洋买了台方正电脑?还特价??看来楼主被人忽悠了,现在2K装一部都比方正强百部

楼主:
 上电脑城经常被人忽悠,干脆买个品牌机送货上门三年保.

网友:
楼主你打电话问你购机处,能不能拆机箱,如果可以你就把旧硬盘接上去把里面的资料拷出来!

网友:
1、用一完好ATX电源代用下,看看正常没。
2、用打气筒把主板上的灰吹干净。再试
3、检查主板PS/2接口后面有没有一个KEY跳线帽,有的话清洁它,最好焊上,另检查PS/2接口后面的几个电感(标记为L)、排电阻有没有断路。
4、如果还不行就用大锤打它

网友:
本人在此留言(包括但不仅限于汉字,拼音,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日语假名,阿拉伯字母单词,句子,图片,影像,声音,以及前述的各种任意组合等等)均为任意敲击键盘所出用于检验本人电脑键盘地录入,屏幕显示的机械,光电性能,并不代表本人的局部或全部同意支持或反对楼主地观点。如需要详情请联系键盘发明者及生产厂商地法人代表。

楼主:
把主板接口后面的贴片电容用刀子全撬了就好了,不知能用多长时间。本来想收点东西的卖电脑给浪费了

网友:
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