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寿命

楼主(2009-07-20):
发动机的寿命是多长时间,飞多长时间就要换发动机了,我指的是2冲发动机,知道的说下,谢谢大家了,问题幼稚不要见怪

网友:
我想大多没飞完一只机机就炸了吧

网友:
看你怎么用,小发动机的寿命跟使用转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就是不做剧烈的3D或3C动作,大概能用多久????就是像新手一样飞

网友A:
 俺也期待答案,,其实厂家应该有寿命数据的!!

发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连续工作,多少天GAME OVER!!

厂家应该最清楚!!

俺,就喜欢低噪音的汽油航模发动机,飞机升空后,希望留空六小时,发动机寿命至少也得有5000小时吧!!??有吗??

网友:
航模汽油发动机的话,应该多数在200-250个小时左右的寿命,关键是轴承的磨损程度比较严重。。。。

网友:
厂家无法给出寿命数据,即使是提供一个实验条件的寿命数据,也没有实际参考价值,因为寿命这个问题影响的因素太多。
使用的燃料种类成分配比,外出飞行的频率,飞行习惯,动作类型,发动机的调试策略,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飞行结束的保养处理方式等等,还包括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每个人使用的发动机寿命是大相径庭。
就像汽车,有人开可能十几万就要大修发动机,有人可能50万不要大修,哪个汽车厂家也不会提供发动机寿命的数据。

网友:
高手比赛的甲醇发动机6---10小时就淘汰!模友飞着玩的能100多小时.
汽油机要长得多怎么也得几百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期待答案,,其实厂家应该有寿命数据的!!

发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连续工作,多少天GAME OVER!!

厂家应该最清楚!!

俺,就喜欢低噪音的汽油航模发动机,飞机升空后,希望留空六小时,发动机寿命至少也得有 ...

恐怕就算是超輕的二衝程發動機也沒有你要的壽命,我記得ROTAX 503或是582壽命也達不到1000小時,而且150小時要除碳、250小時要校對點火、400小時要做中壽檢修,這可是載人用的發動機.....

网友(2009-08-21):
汽油机寿命长得多.

网友(2009-09-27):
我一台三叶15的大概飞了300起落,其实性能还行的,主要是才场地沙尘太大,磨损了

网友:
我用的发动机都十分小心,磨损报费了两台(买不到缸桶活塞),换缸桶活塞的两台,按每周飞一天算,每台发动机的寿命也就一年多。你要坚持玩几年的话怎么每年也要买一台发动机。
我准备用汽油机了。

化油器

网友:
40的2冲才几百块钱吧. 玩飞机一年的开销远远超过几百吧?
可以飞100, 200个起落就很值了.

网友:
一个起落10分钟,一般200起落就算不错了,还是os的,国产的减半

网友:
《航空模型》有一期有个极限测试,国产发动机好象是运行了150个小时?
算10分钟个起落的话,900个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