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最大充电电流只有3.8A

楼主(2009-07-20):
B6冲锂电3S 3.7V起冲 设置了5A,屏幕显示才3.8A,冲4S A123电池3.0左右起冲,设置5A,屏幕才显示3.8A.
电源用蓄电瓶

B6电源

B6电源

网友:
功率是差不多了.....受充电功率限制.

楼主:
请问功率怎么算的,还有就是这个电瓶在不过放的情况下外场能冲几次 4S A123   3.0V起冲

网友:
b6只有50w…

网友A:
我用IMAX B6冲4500MH的镍氢   用的4.5A  显示也是4.5A

网友:
电压 x 电流 < 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IMAX B6冲4500MH的镍氢   用的4.5A  显示也是4.5A

你是几节镍氢电啊?
功率=电流 x 电压
B6的功率是50W,你如果是6节镍氢电,那么最大电压是9V,4.5A冲的话
总功率只有40.5W,当然可以冲了
如果是3S的锂电,那么最大电压是12.6v, 如果用5A 冲,那么总功率是63W
已经超过B6的最大功率,所以才显示3.8A,12.6v X 3.8A = 47.88W

网友:
我的B6充3S-A123最大能到5.0A,但经常是4.9A为多,检查下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