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JR DSX7问题

楼主(2009-07-20):
刚入JR DSX7,今天开机在液晶屏上出现Warning,F.mode,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啥问题,我关机后能进工程模式,但是进不了普通模式,先谢了

网友:
估计是Fmode的开关没有放normal的位置,动一下开关再开机就ok了

网友:
看看右上角的開關是不是沒有放在Normal的位置上。
把開關放到正確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哈哈哈!下午和LZ一样的情况,右上脚的拨到最上面那档就OK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控的右肩上的开关拨错了,拨回去就能进入普通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下午和LZ一样的情况,右上脚的拨到最上面那档就OK了~~~

恩,是的,我一直开着帖子没刷新,哈哈,所以没看见你写的,谢谢啦

楼主:
哇,这么多人回帖啊,谢谢,没刷新所以没看见,哈哈

网友:
怎么跟我一样、、我也刚刚买了几天。 后来问卖家。他说只要上面的板头一个个板过去就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