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X6I控和接受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在一次一个低级错误中忽然发现, 控打开后, 选定的机型是wing机的设置(wing用的6200接受) 6100接收是塞斯纳机 塞斯纳插电 6100接受也工作
控改到模型塞斯纳上的设置上 wing机上电 就不工作 求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6100之前曾经和控上的wing设置绑定过。
控不认接收机。
接收机认控+模型设置

楼主:
6100之前曾经和控上的wing设置绑定过。
是的 现在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对两台机子重新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