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JR Dsx7

楼主(2009-07-20):
新手求教几个必要简单的问题,最近刚入Jr Dsx7 Dsm2,因为没有机机,无法测试,先问个电池的问题,

我想试一下控,要先对频,但是我没有接收机的电池,看有些帖子说要接电调电,然后接接收机测试,但是好像接电调的电都是动力电,电压从3.7v-22v的不等,我不知道接收机能接受的电压是多少,怕随便搞一个会把接收给烧了,不知道这种担心是否存在?

另外,我看说明书里说接收机的电压不能低于4.8v,又看到有些帖子里说可以直接接接收机用的电池,是4.8v的,后来查了淘宝,确实有这种原装电池,对于我这样没有机机,又想测试控的新手,是否就去搞个接收机电池即可,以后如果要进电直,是否这个接收电就废了?

买了控,以后主要想玩电固和电直,老鸟对这种使用有啥建议?

可能问题比较简单,恳请老鸟指点,先谢了

网友A:
所谓接电调电,是把电调信号线插到接受上就OK了

接受供电用电调就可以了.小飞机不能用电池给接受供电,太重了.

用电调测试的话,你需要动力电池一块,和电调一个...

直机入门推荐LAMA开始,小的4通难度太大,门槛太高.450是安定些,新手直接来住院缝针的太多...直接上500以上的,要么迅速成长,要么直接火化了
顺便说下,LAMA一般都是4合1的,用不上你的控..目前知道能用的只有E020,但是这个尺寸比较诡异,室内太大了,室外会被吹跑

固定翼没什么研究,3通翼龙上手好象不错.

这新手也太新了,冲动着买那么贵的控干什么

网友:
接收电现在用得的人不多

网友:
LZ,你不需要单独买接收电,只要手里有5V电源就可以测试了(5V电源很好找啊。USB口就有),不过你要有一点电路基础,只要能找对电源正负,就可以用随机附带的开关线进行测试,我就是那么搞。原理很简单,仔细看下说明书,就明白了。如果还不会的我可以帮你画个图。呵呵

网友:
新手求教~!~~FUTEBA T7C ~!~~

刚新入手的控,请了解此控的兄弟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接电调电,是把电调信号线插到接受上就OK了

接受供电用电调就可以了.小飞机不能用电池给接受供电,太重了.

用电调测试的话,你需要动力电池一块,和电调一个...

直机入门推荐LAMA开始,小的4通难度太大,门槛 ...

谢谢,有点冲动,不过直升机过去玩过,但是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会儿就会了,所以想上些稍微好点的,而且潜水坛子很长时间,听说DSX7 DSM2的要停了,所以就入手,其实玩模型很久了,只是过去就是玩无动力的,因为没钱上控,现在玩遥控的是圆过去的一个梦想,偷偷告诉楼主,我过去是航模三级运动员,不过都是些无动力或者橡筋动力的,哈哈。总之谢谢啦。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估计还会有很多比较初级的问题,谁叫我是个新手呢,哈哈

网友B:
字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看不清

修改了,刚发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就变斜体了

网友:
DSX7 DSM2要停产?也就是说,以后JR的控就不能用SPK的接收了是么???

楼主:
对的,你看看淘宝上,很多已经开始卖DSMJ的了,DSM2的卖一台少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