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再次求助!!!

楼主(2009-07-20):
上次是电调没有设置!
才导致电机不转!
现在已正常工作!
首飞悬停基本成功!
但目前的新情况是急加油的同时就大甩尾。。。这是为什么?有何改善方法?
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感度加大,以不追尾为准

楼主:
貌似跟感度无关!!!:loveliness:

网友:
?....   我的500ESP没有LZ说的现象啊! (401+9254)   我改成皮带传动的!   LZ仔细检查一下尾变距机构! 尤其是尾中联那颗顶丝是否有松动?    解决问题后请发贴说明!!!   一定! 一定!

网友:
lz的悬停转速可能太低了,如果打id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转速低螺距高

网友:
亚托版主说:悬停油门在75%,悬停螺矩在5度!否则飞机不稳!不过我发现其他飞机悬停油门都在60%以下!不知道这个500怎么回事!
我现在普通模式:
普通油门曲线:  0   50  75  85 100
普通螺矩曲线:-3  0   5    8    12
3D油门曲线:100 100 95 100 100
3D螺矩曲线:-12 -6 0 6 12

网友:
设油门螺距曲线是治标不治本。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是Normal的中立点没设好。Normal模式下尾推应该位于+5度左右,而不是0度。只要Normal模式下不自旋,急推油门基本不会锁不住尾。

楼主:
尾中联的螺丝并无松动!
谢谢各位关心!

现改变了油门跟螺距曲线,有所改善!但还是有甩尾!

LS的高人可否详细介绍下中立点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中联的螺丝并无松动!
谢谢各位关心!

现改变了油门跟螺距曲线,有所改善!但还是有甩尾!

LS的高人可否详细介绍下中立点怎么设置???

非常简单,拉杆挂舵机第二个孔,8到9mm的位置。舵臂在中立点(尾舵通道0输出)基本垂直于尾管。陀螺仪的感度30到70之间随便。

未通电之前调节尾舵机架的位置,把尾桨置于大约5度,这就是陀螺仪开机后的中立点,只要能够大约抵销悬停时大桨的扭矩就可以了。然后用锁尾模式开机,确立中立点后用Normal方式悬停。这时候放开尾舵通道一般尾巴会缓缓向一边旋转。降落,微调尾舵机架的位置,反复直到Normal悬停不自旋。

这样才算完全调好中立点。航线猛推油门尾巴不动、3D模式尾巴也锁得住。

网友:
11楼的是对的,看来一定是个高手
反正调到在不锁未的情况下可以悬停,尾巴不会转就可以了,再调回锁尾模式就可以飞了
但一般普通模式急推油门肯定有一点甩尾的

网友:
呵呵,真的不是什么高手,不过飞了两年多电直而已。以前大学里学的是自动控制,所以对陀螺仪/尾舵机的控制原理也有所了解。其实这个调法很多老鸟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也不过是借花献佛而已

另外想说的是,油门/螺距曲线不应该被用来调节锁尾,除非设置差得太离谱。一架设计和制造还可以的飞机,比如YT,正常飞行时的油门/螺距应该和推荐设置差不多,不至于落到需要靠调曲线才能锁尾的程度。曲线真正的作用是调节飞行品质以适合个人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拉杆挂舵机第二个孔,8到9mm的位置。舵臂在中立点(尾舵通道0输出)基本垂直于尾管。陀螺仪的感度30到70之间随便。

未通电之前调节尾舵机架的位置,把尾桨置于大约5度,这就是陀螺仪开机后的中立点 ...

另外想补充一句,神秘的“中立点”,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概念。另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初始状态”。

陀螺仪开机以后,需要一到两秒钟的时间初始化,这个过程就叫做“确立中立点”。在这个期间,陀螺仪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记录角速度传感器的输出,并且把它作为“静止状态”的参考值。以后如果角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与这个值有所不同,陀螺仪就认为尾巴发生了转动。所以开机的前几秒钟切忌不可以移动飞机。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调了尾中立,油门保持原来的,刚出去试飞`~
很稳定,也不甩尾了!

网友B:
留个记号
我的 GM730+262HB   是尾巴突然向右抽一下  看看 按照这个方法试试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记号
我的 GM730+262HB   是尾巴突然向右抽一下  看看 按照这个方法试试行不

这个多半是感度过高,或者更可能机体震动太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