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为啥大桨会打到尾管呢?来讨论讨论。

楼主(2009-07-21):
我上三张图,大家来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桨打到尾管,真是因为瞬间切成最大负螺距,大桨变形,打到尾管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alan的暴力3d岂不是经常在空中打尾管?嘿嘿ie!原因就在下面3张图,欢迎大家讨论。有错的大家指出。

图1:这是大桨在受到单边压迫时发生的形变。
        要达到砍到尾管的形变量,还要用更大的力量,如果是因为大螺距发生的形变,那么大桨是两边同时被向下压至可以打到尾管的位置,这个形变量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可以看图,单边被下压,大桨夹由于o圈的弹性,已经下倾了一个角度,当两边同时施加下压力,大桨夹只会平行的下沉,不会产生如图片里面的那么大的倾斜。这样,要达到同样的下压幅度,需要更大的下压力。
        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说玻纤、碳纤,单说木桨,木桨不可能承受那么大的形变量,再说,大桨在高速旋转下,要达到这样的形变量,需要比静止状态下更大的下压力。大家可以试下。

图2、图3:这是本人认为的砍尾管的原因。具体我先不说,大家看看是这么回事不?

网友A:
分析完全正确,我把主翼夹紧后就没有打过,

还有把电机齿轮靠紧主齿轮后重来不扫齿了

网友:
对头砍的

对头砍的

对头砍的

对头砍的

对头砍的

网友:
可不是倒飞对头啊,因是碳桨,砍得比小鸟深。

网友B:
分析完全正确,我把主翼夹紧后就没有打过,-------不可以太紧的吧会抖JJ

还有把电机齿轮靠紧主齿轮后重来不扫齿了-------也不可以太紧的吧大齿磨损飞快电机启动困难浪费电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完全正确,我把主翼夹紧后就没有打过,-------不可以太紧的吧会抖JJ-----你主桨没平衡好

还有把电机齿轮靠紧主齿轮后重来不扫齿了-------也不可以太紧的吧大齿磨损飞快电机启动困难浪费电机功率 --总比一下扫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完全正确,我把主翼夹紧后就没有打过,-------不可以太紧的吧会抖JJ

还有把电机齿轮靠紧主齿轮后重来不扫齿了-------也不可以太紧的吧大齿磨损飞快电机启动困难浪费电机功率

对,这两点要自己琢磨着,取到一个折中的度。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自己没研究过 又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还用来这么分析?
打尾管的第一次我就知道原因了。。。S型呗

网友:
横轴里加套子了吗?本来主轴比较高,主浆的轻微倾斜就会打到尾管的。

网友C:
“主旋翼完全夹紧”和“马达齿紧靠主齿”都是有害的错误做法。

主旋翼需要在前后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起到真直升机上的摆振铰的作用。
马达齿应该和主齿之间有一张优质复印纸厚度的空间,否则号电和磨损都会加剧。

当然如果你还处于经常炸鸡的阶段,两害相权取其轻把。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观点,这种判定方法不可取,因为实际飞行中情况要复杂的多,主轴,大桨,尾管都会因为应力,惯性而发生变形的,而且那种变形你无法想象。可以去RR上看看,有个雷虎90自敲尾管到粉碎的视频,我没记错应该是07年的圣地亚哥FUNFLY。90机的O圈,主轴,横轴,大桨都想必大家知道有多皮实吧,但还是敲中了,为什么,那就是实际飞行变形量要厉害得多,但并不是每次都会这样,只有在某些状态下才有可能,700N我也见过RR上有敲尾管的图片,用的YB 710大桨。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朋友的 Hirobo SECDU 50,做熄火降落,用的碳桨,脚架为了防滑就加了脚垫,前几次都可以,最后一次的时候快落地时飞机向前贴地滑行,结果防滑脚垫一触地飞机机体就向倾,啪!大桨就敲到尾管了。
所以实际飞行的时候,大桨,O圈的某些情况下,的变形远超我们想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旋翼完全夹紧”和“马达齿紧靠主齿”都是有害的错误做法。

主旋翼需要在前后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起到真直升机上的摆振铰的作用。
马达齿应该和主齿之间有一张优质复印纸厚度的空间,否则号电和磨损都会加 ...

9494.如果太紧了(桨夹)会震动(太紧了,甩不开,动不平衡),高速航线还会出现种种问题。

网友:
我的lama以N M/S的速度油门100%垂直摔在地面也会“啪”的打浆,小JJ都形变的那么厉害了,大的(惯性、惯量等更大)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D:
倒飞猛弹造成的

网友E:
照片并说明不了什么,LZ图示的照片是证明前面被砍,而“藤椅”这层楼中的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尾管被砍的部分是尾管撑后面的部门,但是事实大桨无论如何也挨不到那个地方的,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片并说明不了什么,LZ图示的照片是证明前面被砍,而“藤椅”这层楼中的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尾管被砍的部分是尾管撑后面的部门,但是事实大桨无论如何也挨不到那个地方的,请问为什么呢?

也许是硬着陆时候,MV=FT,什么都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并说明不了什么,LZ图示的照片是证明前面被砍,而“藤椅”这层楼中的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尾管被砍的部分是尾管撑后面的部门,但是事实大桨无论如何也挨不到那个地方的,请问为什么呢?

呵呵,40560335注意看看,我的飞机有些不一样,是菲奈的starter,他的尾撑是出了名的长的,比yt的或者飞越的机子长了好多,我的jj每次砍尾管必定牺牲一个尾撑,所以右边的尾撑我是不装的。如果是正常长度的尾撑,如yt的,或者参照yt设计的jj,砍尾管是有可能砍到藤椅那个位置的。

不过藤椅的位置的确有些很靠后,gzdcco兄弟能不能也上一张图比划比划,看看位置。

网友:
旋转的桨有狠大的惯性

网友:
主槳夾一般七成緊就可以~用手中等力度轉主旋头主槳不會扭動~
机机越大越易出現主槳打尾這個情況~多是主軸受力急停時~主槳慣性而打下的~主越大慣性當然越大~
小弟飛250小机沒發生过打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飞猛弹造成的

网友:
我的每次都是砍到尾撑后面的部分,但是其实大桨根本打不到那么远的,一直不解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完全正确,我把主翼夹紧后就没有打过,

还有把电机齿轮靠紧主齿轮后重来不扫齿了
这样不收油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
我们不能跟鸟人比,你是精通450的高手,当然打尾管也要打出高手的样子,哪像我们新手,会打到常理达不到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图2图3是对的,图1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砍尾管的,原因很简单,大桨在遇到阻力(如触地)或其他多种原因,就会变成图2,图3的状态。

网友:
某鸟的图只能说明某鸟的机机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设计有问题,反正我飞过的黑鹰、GL、YT的450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某鸟图上的情况,即使是大摔后的塑料中联的黑鹰,也不会出现如某鸟那样的情况。

网友:
这都不知道?练倒飞猛弹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