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L虎 诱导轮的改法?

楼主(2009-07-21):
HL坦克真是练就个人的动手能力.
波箱驱动轴加的尼龙法兰以减少虚位.加装法兰后还可以防尘.
炮塔旋转部分加的胶条以减少炮塔旋转时候的抖动虚位.
诱导轮是塑料的,我已经把诱导轮里面的铜套取出,换成了轴承,内径4毫米,外径正好卡在诱导轮里面,把原车的固定螺丝换成普通的4毫米螺丝,并重新拱丝.
固定的很结实,但轴承与塑料之间长期的摩擦,产生了虚伪,诱导轮又开始左右的摆动,并出现掉履带!
坛子里的绿茶给我发了根横轴,由于横轴过细,贯穿车体虚伪太大!
请教下坛子里的朋友,你们诱导轮怎么改的啊?给小弟个解决的办法, 先谢谢各位了 (最好能有图加以说明)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kenken
加横轴后,固定螺丝不能上的很紧的啊.
上的太紧的话,诱导轮就不转啦.
坦克之家
金属诱导轮也是有虚位的啊 也需要加轴承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nken 長
加横轴后,固定螺丝不能上的很紧的啊.瞬
上的太紧的话,诱导轮就不转啦.
坦克之家
金属诱导轮也是有虚位的啊 也需要加轴承是么?
不会的,你看图三,只要横轴長度准确,镙母可上至很紧,导轮也会转动,也没间隙,4mm横轴3mm镙纹

楼主:
kenken
上的很紧的话,不就把诱导轮挤住了么? 他怎么还能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kenken
上的很紧的话,不就把诱导轮挤住了么? 他怎么还能转呢?
晕.........  你再看这个图,黄色部份是镙帽旋入位,红色部份是导轮轴承位,镙帽收紧也只在黄色部份,收不进红色部份的

楼主:
kenken
嘿~ 明白啦 明白啦
加横轴的话 用不锈钢管就可以吧? 横轴横穿车体,卡在车体的部分要很紧的是么?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你看图三,只要横轴長度准确,镙母可上至很紧,导轮也会转动,也没间隙,4mm横轴3mm镙纹

请问下整根横轴长度应是多少

网友:
标题

难度在于4毫米轴套3毫米的丝,好在轴中间还是比较长

网友:
这个方案感觉3MM的轴太细了,钢性有点不足。我觉得用5MM的钢轴直穿,保留金属诱导轮的铜套,另一边加一个内5外10的轴承,钢轴上计算好位置磨两个固定槽,用E卡固定。这样的话精度和牢固性都有了。哦,差点忘了,是塑料车身的话,穿孔的位置要就钢片或者铝片加强。

网友(2012-09-05):
感觉这是最好的改法,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