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重心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1):
是拿着重心位置..飞机平衡,,

还是电池和接收机都放在中心位置上??

网友:
我觉得是飞机本身就有个重心点(这个重心点,固定翼应该是在机翼这个位置),不管是装上所有设备,还是不装所有设备,都应该以这个重心点作为平衡点。也不知说的对不对,有请楼下!

网友:
个人认为 飞机起飞后 在空中的平衡
因为飞机腾空后 在空中平衡度影响飞机的倾斜

网友:
我也有点不明白,都说纸飞机重心在50% 处,但是这50%指的是机头到尾的50,但厚度上,再哪个点呢?有说法么?

网友A:
空机重心与装载后的重心重合是个工程数学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重心与装载后的重心重合是个工程数学难题。

这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网友:
你把飞机做好后扔出去
当飞机出手后,飞机的姿态是几乎平行的下落,这个时候,飞机就处于重心调整平衡状态
然后找一个线,沿着飞机轴线寻找固定位置,当提起线,飞机处于平衡状态时,此处就是飞机重心
围绕着飞机重心装设备吧,不管怎么装,最后还要处于上述状态,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在机翼1/3处吧

网友:
好像以前<我们爱科学>杂志上说,
要把装好的飞机架起来慢慢找

网友B:
重心的定义很简单呀,就是说引力中心(对于模型飞机这么小的物体可以认为和质心一致),但是重心和飞机主翼升力中心相对位置的配合就不简单了。不同的翼型、不同的翼平面形状有不同的升力中心位置,而且主翼攻角变化的时候升力中心会有一定的前后移动。通常要求重心要位于主翼升力中心前面,飞机才是俯仰安定的,否则飞机在俯仰方向易受干扰导致失速摔机。
建议学习这个文章:
http://aircraftdesign.nuaa.edu.cn/design_lab/ref/ref-1.pdf
里面讲得比较明白。
转贴一下文中介绍的压力中心确定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定义很简单呀,就是说质量中心,但是重心和飞机升力中心相对位置的配合就不简单了。不同的翼型、不同的翼平面形状有不同的升力中心位置,而且主翼攻角变化的时候升力中心会有一定的前后移动。通常要求重心要位 ...

首先,重心和质心的定义是不同的,质心就是质量的中心,重心是万有引力在飞机上的作用点。虽然实际差异微乎其微,但也不应混淆。
其次,你说到飞机纵向配平的问题也有误解,飞机配平以后,焦点(你所说的升力中心)应该与重心重合,而不是在重心后面。只是对于常规布局飞机,由于平尾产生负升力(下压),所以重心必须在主翼焦点(而不是全机焦点)前面,以配平平尾。

我们调机的时候,顶着主翼焦点,飞机要稍微低头,这只是因为没有考虑平尾的负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重心和质心的定义是不同的,质心就是质量的中心,重心是万有引力在飞机上的作用点。虽然实际差异微乎其微,但也不应混淆。
其次,你说到飞机纵向配平的问题也有误解,飞机配平以后,焦点(你所说的升力中心 ...

多谢指正!

网友(2009-08-27):
看帖就顶 新手啊                                                                                                    好帖一定要顶啊                                                                                                    顶贴      天天顶帖       来了就顶顶顶

网友(2009-10-11):
新手,老手都有徐新的态度学习就对了

网友:
说的非常好,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的定义很简单呀,就是说引力中心(对于模型飞机这么小的物体可以认为和质心一致),但是重心和飞机主翼升力中心相对位置的配合就不简单了。不同的翼型、不同的翼平面形状有不同的升力中心位置,而且主翼攻角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