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ge能否给介绍一下ms522 和ms533呢?

楼主(2009-07-21):
henge能否给介绍一下ms522 和ms533呢?这两款产品貌似是新品,并且比较低调哦,相信很多魔友对这两个
舵机
都不了解。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个舵机的性能、定位、差别呢。e

网友A:
MS522和MS533同为两款金属齿轮模拟舵机,电机都采用t和Futaba同一厂家的同一质量级别的电机。
不同之是:
MS522提供2.3公斤.厘米的高输出扭矩,适用于450级别电动直升机的斜盘及固定翼飞机等对舵机扭力要求较高场所。具体参数如下:
参数:
工作电压: 4.5V—6.0V
工作温度: -20℃ to 60℃
运转速度: 0.12 sec/60℃ 6V 0.14 sec/60℃ 4.8V
扭力: 2.3kg.cm 6V 2.0kg.cm 4.8V
静态工作电流: 5mA
工作电流: 50-150mA
堵转电流: 600mA
死区宽度: ≤5usec
尺寸: 22.5*11.5*24.6mm
重量: 13g
轴承: 金属
齿轮: 4个金属齿轮,1个尼龙齿轮
连接线长度: 21cm
MS533
提供高达
2.5
公斤
.
厘米的输出扭矩,适用于各种对舵机扭力要求很高的场所。
具体参数如下:
工作电压
:
4.5V—6.0V
工作温度:
-20
℃
to 60
℃
运转速度:
0.12 sec/60
℃
6V 0.14 sec/60
℃
4.8V
扭力
:
2.5kg
.cm 6V 2.2kg.cm 4.8V
静态工作电流:
5mA
工作电流
:
50-200mA
堵转电流
: 750mA
死区宽度
:
≤5usec
尺寸:
22.5*11.5*24.6mm
重量:
14g
轴承:
金属
齿轮:
个金属齿轮
连接线长度:
21cm

网友A:
MS522和MS533的区别是齿轮的减速比不同,MS522的速度稍微高些,MS533的速度要低些但扭力大,我们将MS533舵机安装在翼展1200mm的3D板机上实际飞行测试,效果很好,吊机很轻松。4个舵机如果用标准舵机的话飞机就要重100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