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JR线的加密狗用FUTABA的放口转接头,应该如何安装模 ...
我是JR线的加密狗用FUTABA的放口转接头,应该如何安装模拟器?

楼主(2009-07-21):
我是JR线的加密狗用FUTABA的放口转接头,应该如何安装
模拟器
?
加密狗 JR模拟线 + FUTABA 转接线
使用遥控FUTABA 6EXHP
请教如何安装模拟器,应该安装那个模拟器才对呢?
怎么样安装和调试,请大虾们教教小菜鸟..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所谓的“JR模拟线”。
硬件狗一端是USB,另一端应该是一个3.5mm立体声插口吧?这个插头上插一根两端公头的延长线。延长线然后接一根JR模拟线?如果是这样的话买一根Futaba的方口线就行了。
我用G3.5,缺省的设置就可以了。装上去以后设置一下channel mapping就可以用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想问下用G 4.5的可以吗 具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