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直接上450还是先飞小LAMA?

楼主(2009-07-21):
如题,本人已经有20小时左右的模拟飞行了 不知道是应该直接上450 还是飞LAMA
450什么牌子的 配件便宜量又足 不知道GL RTF 1000左右的怎么样?

网友A:
上丘比特V3 超耐炸 也好修

网友B:
 多练习模拟器,直接上个便宜的450,多调调多修修,把基本功打扎实了换个好的450  我也是新手 ~~~

网友C:
20小时?能4面悬停了吗。能的话就直接上450吧?不行的话还是上LAMA吧,真机和模拟器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D:
20小时就4面悬停,那是天才吧!

网友E:
如果想长期玩下去就上四通以上单桨,以在家休闲娱乐为主LAMA

网友F:
建议直接上小一点的单桨机,要耐摔一点,便宜一点的那种。

楼主:
看来还是LAMA 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