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池报警器安装固定图

楼主(2009-07-21):
RT 请给位前辈发点图看看 还有就是如何固定的 谢谢

网友A:
就近、便于观察。绑扎、粘贴。

网友B:
弄一圈双面胶,想粘哪儿就粘哪儿。位置只要在天上容易看见就行了。

楼主:
谢谢ls2位前辈

网友C:
我是用皮筋在头部绑了一圈,穿过电池座。
一开始用过双面胶,一震就松就放弃了。

网友D:
用魔术贴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