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动力基础知识问题

楼主(2009-07-21):
下滑:阻力=重力×sinA
俯冲:阻力=拉力+重力×sinA
其他A是下滑角。
请问:下滑与俯冲的区别,A为多大角度时是下滑或俯冲,为什么下滑是不考虑拉力(这里的拉力也可理解为推力)?

网友:
下滑大概指的是无动力状态(如无动力滑翔机,纸折的飞机等)
俯冲应该是带动力下滑
下滑的A应该小一点,可以滑的比较远,时间长
俯冲的A应该大些,充分加速

楼主:
下滑也有带动力的吧?比如我们说的下滑降落,它就是有动力的。

网友:
做个受力分析就知道了
    楼主的问题很笼统:有的时候无动力滑翔也可以做俯冲,就是重力的分力减去飞机受的阻力提供了飞机的加速度,同样的问题如果飞机带动力俯冲也是一样的道理。
    反之有时候飞机进近的时候把油门设置成无刹车状态,飞机的螺旋桨处于风转状态,这个时候飞机的速度相对稳定而且要比飞机螺旋桨停止转动的时候进近速度要小,也就是说飞机螺旋桨转动的时候消耗了飞机一定的动能,螺旋桨做负功。但有些时候飞机螺旋桨可以处于怠速的模式进近,同样飞机的速度一样稳定,有时候甚至可以比风转的时候速度要小,这个时候飞机的迎角相对较大,飞机拉力向上的分量等于重力分量,拉力的水平分等于去阻力分量,也就是说飞机受合力为零,飞机保持恒定的速度进近或者飞行~~~两者各有优点,飞行中根据情况调整动力,所谓的修正要及时,少量多次,这样飞机才会飞的赏心悦目~~~

网友:
呵呵、、画图分析啊。那么简单的高中力学。。

网友(2009-08-21):
哎呀,看看高手们真是让我害羞啊!什么都不明白。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