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大半的电池怎么处理?

楼主(2009-07-21):
飞了大半的
电池
怎么处理?
聚合物。
1是收起来,下次出去时候继续飞。
2还是充满,下次飞。
3收起来,下次飞之前充满.
选哪个?

网友A:
我一般都是2

网友B:
除了1以外 2 3都可以因为锂电自放电很小,先充后充无所谓。

网友C:
肯定是3了,锂电充满存放不好的!

网友:
充到3.7V至3.9V保存电压再存放。

网友D:
利用充电器锂电储存模式-------充电至3.8V或放电至3.75V对电池有利。
充电器如无此功能,只能人工观察充放电电压了,会比较麻烦但对电池有利!

网友E:
充满存放比较好!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F:
2或者3
看你的“下次” 是明天下个礼拜(2)还是一个月以后(3)

网友G:
zhengyi 升级版 你的方法不对

网友H:
2.3

楼主:
为什么没人选1啊~~??

网友I:
认真学习锂电知识,根据使用情况灵活运用,否则人云亦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谓“下次”可以有多种情况,1、2、3皆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