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diy 平衡充,接上电池烧板子。

楼主(2009-07-21):
用三星座充 diy 平衡充,按论坛上方法组装好。但是一接上
电池
马上座充板就有焦焦糊味,一块板子烧了,反复检查过接线什么的都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已经烧了好几块座充板了。

网友A:
是一块充电板加一个电池,还是多块充电板,多块的话,电源也要多块,不能共用一个直流电源。

楼主:
3块组的 3S 充20C 的2200MAH电池 ,共用的电脑电源改造的直流电源,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要用三个电源才行,

网友C:
呵呵。有可能是电源的原因。我也用三星DIY充电器。但是一直很好用。没问题啊。我是DIY6S。用6个电源的。

网友D:
要一个板子,一个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