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AX2218 KV4400的电机``曲线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7-21):
上了AX2218 KV4400
电机
和3SA123
电池
...自己设置了,总感觉一点都不暴啊...
是不是我哪没设置好???一般螺距怎么设置的???油门曲线又怎么设的??求前辈指点....
5点曲线的设置方法!

网友A:
还是请教鸟哥吧

网友B:
设置基本跟锂电一样
你要它暴是比较难的了,悬停航线练习是不错的

网友C:
上4S A123试试,应该够爆。

网友D:
电压低,电池重 怎么爆啊

网友E:
把旋翼姿态调整得暴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