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玩align600np模友请进

楼主(2009-07-21):
:loveliness:请问各位 玩油直模友:
                每次飞好后都需要拆加速管(排烟管)倒一倒积油,
               以利下次启动能顺利?而且我也是很注意引擎一熄火
              就夹油管夹,油门关到位的,但是加速管还是会有很多积油的
             不倒的话下次启动就转不动了。请各位畅所欲言,交流交流!

网友A:
楼主台机可能是在磨合中,过了磨合期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网友:
建议封了上樓,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台机可能是在磨合中,过了磨合期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磨合期应该已过了,已烧了2ltrs油了,只是一直在半油门状态飞悬停,
是不是跟转速不高有关?正打算在排气管下用电钻打一孔,塞一闷头,
每次飞完后打开闷头放油,这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B:
LZ

如果油針調不到定位,還是會經常積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如果油針調不到定位,還是會經常積油的

感谢chi1121,可能是油针没有调到位,请问如何调才是刚好的?

网友:
还没体会

NP 和NSP发动机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