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十字盘问题

楼主(2009-07-21):
螺距我按照-2,0,5.5,7.5,10的角度调好后
怎么看十字盘的上下
活动
量只有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活动量只有一点点那你是用什么方法怎么调螺距的?
我看是没调好吧,-2 至10的螺距不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啊

网友B:
难道楼主没有通电拔马达?只在控上设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