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发动机和飞机级别匹配问题???

楼主(2009-07-21):
请问是不是同级别的飞机就应该用同级别的2冲发动机呢,还有4冲的发动机和飞机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什么,机种和发动机之间的匹配关系又是什么?请那位仔细解说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同级别的飞机就不一定就用同级别的2冲发动机,比如40级的飞机,一般配46的引擎就够了,想3D什么的就要配52的,F3A的飞机一般配2冲的引擎,四冲的声音好听,还省油,但是爆发力没有2冲的好,两冲和四冲还有头罩开口的问题,四冲开口比较方便,两冲的就比较麻烦点了~!~!

网友:
楼上所言甚是~

此外想分享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下,我觉得选大一些的发动机会比较好,大级别的发动机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且有一定的动力余量,这样在飞行当中会更加得心应手。
我的21级油机第一次飞的时候装的是21级三叶的二冲程发动机,总觉得动力稍微欠那么一点,飞机感觉有点重,在起飞时尤为明显,仰角稍微过大就会失速,或者是摇摇晃晃的勉强拉起,就好像喝了酒的醉汉一样。后来换上25级OS的,顿时感觉动力充足很多,在起飞的时候仰角大些发动机也能轻松把飞机拉起来。
两台发动机的感觉相差如此明显,也许存在发动机调试所带来的影响,但我想说的是:动力充足一些总不是坏事~

关于四冲程的问题米办法回答~我还没弄过4冲,只是十分向往4冲那种逼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