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熔接金戒指

楼主(2009-07-21):
金戒指有个地方快断了,想自己补焊上.以前有个戒指拿到街上叫人补,后来我买了一个电子天平,一称,发现少了0.几克,那个是老婆的,轻点,我这个是大戒指,坚决不能给别人搞了,免得不见一大截,所以想自己焊了它.
昨天在广州陶街买了一个火机形状的焊机,十块钱,听说可以熔掉铜(熔点1084度),那么金(熔点1063度)应该也不成问题了.
有人自己玩过吗?或者懂得方法的,请说说.
大概知道是用石膏做个模,但具体没有留意.

网友:
把老婆那个要来,都融了做个大的

网友A:
我是做这一行的,你买的火机镕掉金线应该还可以,戒指的话体积太大金子传热太快应该融不动的,再一个你没有焊接过这种东西,把握不好的话会把断口给扩大的,还是找专业的地方维修吧,维修东西是有损耗的少个0.0几克是很正常的,

网友:
愿意代劳

网友B:
一个指环能有几克?也就两克左右吧,少个零点几克,如果少0.2克就是损耗了5%,以前打金银手饰就发现过这个问题,不论是在金店还是在私人作坊里,都会少,黄金据说正常损耗率为0.8%,上次加工一个一小两(就是以前使用的十六两为一斤),在太白金店(我所在的城市山东省济宁市)比较早而有名的一个金店加工的,竟然少了2克多,后找了一个天平称了下,回去找他们,一开始不认帐,后来他们赔了1克5,另一克多一点说什么来不赔,你想想吧,那个店还算是我这城市里比较有名的店,都这样,私人作坊更别说了。

网友:
这个焊接你没干活还是很难的,在融化瞬间立刻降温,免的变形,这很重要.

网友:
有点难度,先找个内行人学习一下,再动手也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指环能有几克?也就两克左右吧,少个零点几克,如果少0.2克就是损耗了5%,以前打金银手饰就发现过这个问题,不论是在金店还是在私人作坊里,都会少,黄金据说正常损耗率为0.8%,上次加工一个一小两(就是以前使用 ...

   在我们城市的电视台播放的节目 里,一个干过“金银首饰加工”的有良心的人说:自己所以不再干这一行了,是因为开这种店的,基本都有这样的一个“潜规则”......。
   另外,我看过首饰加工店里是把首饰放到一个很小的坩锅里,用微型焊把喷出的火焰把黄金熔化,然后倒进一个极简单的模具里面,冷却以后再重新手工打造出新首饰的。

网友C:
这就说不能焊接,只能熔化了再铸造了。
学习了。

楼主:
可能是习惯使然,搞一样东西,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动手.

熔接可能比重新铸一个难度大,但我这个是有条龙的,不大可能全熔了,唯一办法就是把断口接起来.

以前虽然看过人家弄,但没有刻意"偷师",所以还是不懂,上面不是有人说干这一行的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纯金首饰不用焊料焊接,它的接囗是怎么处理的呢?它是用无焊料焊接法,其原理是材料的自熔,即把温度加热到黄金的熔点,这时材料就会互相熔合在一起,达到焊接的目的。纯金首饰由于工艺的限制,它的结构与低成色首饰有所不同。如项链,低成色的产品开合处,可以用弹簧开合圈,而纯金项链只能采用S形的锁钩(如用弹簧开合圈、整个项链的含金量就会降低);还有戒指,低成色的可以镶上五光十色的宝石,而纯金首饰不宜镶嵌宝石(因性太软),而只宜刻花、錾字。总之,纯金首饰是可以焊接的,但尽量少焊为好。

出处::http://www.jiezhi8.cn/jiezhizhishi/jiezhi571.html

网友:
能够焊接 就是成色降低了
重要的是有工具和手艺

网友D:
不好搞,一溶开口处两头就成球型收缩。

网友:
拿根金条去私人修首饰的那里去整,你就算是全程目不转睛的看着它操作,完事后重量也会减少,夸张的一些说:多去几次,金条就变成金针了;
当你看到黑心匠人用一块木板或者任何板状物体托住你的贵金属进行溶化时,只要金属溶化后在板子上移动,偷梁换柱的过程就开始了,24K的黄金会在这个过程中降低成色,而总重量不会减少,硬度会增加;
另外在修首饰的时候,黑心匠人一定会用焊具对首饰加温,然后放进看似透明的液体中降温,它会对你说这是在把佩戴过程中粘的油脂烧掉,其实是为了提高首饰的温度,去促进王水对首饰的腐蚀速度.
没事别在外边修首饰,没事别在外边清洁首饰...

楼主:
楼上的在理.
首饰行业应该普遍使用一种汽油喷枪,我们平常也会焊些铜啊铝啊之类的,看有机会也买一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搞,一溶开口处两头就成球型收缩。

这个是不是用石膏模具来解决?

网友:
还带这东西!

网友:
不好弄哦,不如再买个白金的,烧化他倒是很容易,用洒精喷灯就行了

楼主:
早就不戴了.我这是在搞科研,摸索一条路子,也好让大家自己能DIY,免得给人家弄的时候一次比一次轻,渗了杂质更不好.
其实我觉得只要能把它熔了就行,剩下的工作可以用锤子敲打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说不能焊接,只能熔化了再铸造了。
学习了。

错,可以焊接,看水平了

网友:
有 首饰石膏模具 卖的,按照你戒指的重量和式样去买一个,首饰工具店都有卖.还要有打金大号火枪(火鸡状的焊机不能溶的!),再加一块观音土就可以自己倒了

网友:
我会  我学过

楼主:
那火机是没法烧这么高温,烧铝都艰难,应该要那种汽油喷枪了.

楼上的能把你所学的在这里复述一下吗?使我们能少走弯路.

网友E:
既然是探讨 给你发点工具

一部分工具

一部分工具

打磨抛光

打磨抛光

网友F:
小时候我和金铺玩得很好.工艺都了解,上面的是烧汽油的吧,
观音土我以前见过是用卫生纸泡水制作的

网友:
用电烙铁,直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这一行的,你买的火机镕掉金线应该还可以,戒指的话体积太大金子传热太快应该融不动的,再一个你没有焊接过这种东西,把握不好的话会把断口给扩大的,还是找专业的地方维修吧,维修东西是有损耗的少个0.0几克是 ...

融接表面会损耗,实际上可以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我和金铺玩得很好.工艺都了解,上面的是烧汽油的吧,
观音土我以前见过是用卫生纸泡水制作的

是烧汽油的,观音土是用卫生纸泡水但现在有专业的压摸泥了。

网友:
上初中的时候,经常在打首饰的旁边看,应该能直接熔焊,但是需要技术、火候的掌握。

网友:
泡泡俱乐部社区 - 街头银匠打造手镯全过程
http://pop.pcpop.com/070521/3138902.html

网友G:
低熔点合金饰品制造工艺之名词解释
--------------------------------------------------------------------------------

1、首版

俗称母版、原版、样版。流行饰品首版是根据设计师图纸设计的要求,使用铅锡合金板材,通过图纸转移、裁锯、机械打磨、雕刀削制、砂纸抛磨、辅之铜材(铜钻位杯、铜线、铜珠等小配件)焊接成型的浮雕工艺。是生产工艺的首要环节。

2、子版

首版第一次开模浇铸翻砂出来的产品,经过细致的边线、光面、钻位、假珠等处进行人工补口、砂磨、整体处理后,等待制作批量生产模具的模种。

3、压模

使用A、B特种橡胶,排列摆放首版或子版,进行挖、填、扑滑石粉、安放模钉、模芯等程序,制成可分离开合的初模,置于铁质或铝质可开合模框,然后进入压模机压紧,经过150℃左右的高温硫化45~60分钟,即成型为柔韧的半成品模具,开启模具取出首版或子版,使用美工刀或手术刀以模芯为离心力灌模中心点,开削液态合金的流动槽(俗称水口)。成型的橡胶模具可耐400~500℃的液态铅锡合金的反复灌冲浇铸。压模是实现铸件批量生产的重要环节,压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浇铸翻砂的成品率。

4、翻砂

将橡胶模放置于离心机内,往离心机进口处灌注液态的铅锡合金或锌合金,利用离心机的旋转离心力,把从橡胶模中间注入的液态铅锡合金或锌合金,通过开削的水口槽抛甩至模具四周的模版内,形成产品的粗坯。

5、修边

用刀片、锉刀等工具把翻砂出来的产品粗坯上的毛刺修理干净。

6、烧焊

运用气泵对油壶、油罐产生气压回流压缩原理,将油壶、油罐内的液态汽油汽化,然后通过皮管传导至焊枪可调气流的压缩回旋头,用明火引燃,产生温度高达近千度的蓝色火焰光束,焊接操作时,辅助焊锡丝、焊剂,在合金饰品背部焊接相应金属配件的作业。

7、抛光

抛光的方法主要分为:半机械转轮抛光和机械震机抛光。

半机械转轮抛光:常用羊毛布轮上蜡抛光法,即双手抵拿住产品粗坯,运用手的轻重力度,配合飞速旋转的羊毛转轮,产生均匀的摩擦修饰,使产品达到无雾状颗粒、砂眼瑕疵的光面。

机械震机抛光:主要用于小光面或无光面流行饰品表面处理。将修好边的产品粗坯与刚玉石混放于震桶内,加入适量的水和洗涤剂(润滑作用),通过震动摩擦达到抛光目的。

8、链接组装

根据各种流行饰品的功能要求,配以相应的链子、夹片、扣件等金属配件,用铜圈(铁圈)链接。

9、电镀

电镀颜色分亚色和亮色。种类有:铑、钯、金(铂金、黄金、K白金、红金、紫金、玫瑰金、仿金)、银(亮银、古银)、铜(青铜、红铜)、枪黑(黑镍)、锡、铬、等等。

10、抹黑

取黑油漆适量,调入香蕉水(或天拿水)至水状,将镀好的饰品放入金属质网篮,浸泡其中摇震片刻。然后取出,晾干。用棉布把凸起部位上的黑油漆层擦拭干净,露出镀色层即可。

11、拉丝

采用尼龙轮,利用粗糙的肌理轮面把电镀古青铜、古红铜、古银的凸起发黑面抛磨干净,露出内层的电镀颜色。拉丝抛磨时根据产品的大小选择厚薄不一的尼龙拉丝轮。注意不可抛磨太用力或时间过长,否则会将电镀层抛坏。

12、喷保护油

拉丝后的产品颜色呈亚色,需要喷一层透明保护油,目的在于提高亮度和延长电镀颜色的使用寿命,喷后要及时进行烘烤。

13、滴油

将调配好的脂胶倒入圆锥的透明塑料袋,然后封口,在锥尖处剪一小口,通过挤压把脂胶均匀的铺于产品滴油处。也可使用注射针管操作。

14、彩绘

也叫薄涂、烤漆。彩绘是运用特殊的自干型油漆主剂,配比色精,加香蕉水稀释调出各色油漆,使用羊毛笔在电镀后的产品上绘描的工艺。

15、点钻

使用两种特殊的粘合胶水,按比例调和均匀,注入钻位眼,然后用削制片状竹签、或棉签蘸水或酒精粘取。规格较大的水钻因较沉些,则用牙签一头包粘少量压模A胶,蘸取水钻往钻位眼粘镶。

16、烘烤

烘烤的作用在于加速胶水的固化,提高作业的进程。特别是在冬春季节,由于气温比较潮湿,滴油、点钻的产品在室内温度下容易被“冻住”,往往2、3天甚至更久都不会固化,所以必须使用烤箱进行烘烤。烤箱烘烤温度和时间根据装饰材质不同实现调整。水钻——50~60℃,烘烤时间90~120分钟;压克力钻——45~55℃,烘烤时间90~120分钟;树脂钻——45~60℃,烘烤时间90~120分钟;塑料钻——40~45℃,烘烤时间120~180分钟;滴油(薄涂)——40~45℃,烘烤时间200~26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探讨 给你发点工具
干执模工序?

网友:
那帮**的就是这样赚钱的 焊焊了又仍到盐酸什么酸里仍个几次的 因为好象是盐酸吧不加热金子很难反映 颜色变耀眼 其实是偷金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焊锡,焊好后在戒指边缘头上一层锡,这样就成为白金镶黄金戒指了。

网友:
用502粘吧

网友:
用锡焊一焊就上。不过你要是真想这样做的话后果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熔点合金饰品制造工艺之名词解释


1、首版

俗称母版、原版、样版。流行饰品首版是根据设计师图纸设计的要求,使用铅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