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004改无刷和DTD套装后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我004换了无刷和DTD尾桨套装后,发现有个问题,虽然DTD锁尾很灵敏,但是感觉N60
电机
动力不足似的,要把4in1的调尾电机推力的旋钮调的最大,且控上面微调调到最右侧,才可以稳定锁住尾,这不应该是DTD的表现啊,请教下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CN12+4025好啊,我用CN12+4025时,尾管比原来短了十多厘米,一样锁得住 。详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440&extra=page%3D5
方法1、理论上:你可以减少004主桨的攻角,使得主桨的升阻比更大,那样主桨产生的反扭矩更小,要求的尾桨推力就更小,但主桨产生的升力也相应的会少点。本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没试过,不知道实施起来行不行。
方法2、找黑人去问问能不能通过改改电路增大通向尾电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