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玩电船或玩过的模鬼进来一下~菜鸟求救~

楼主(2009-07-21):
    刚入手的双马7000,属入门级电船吧,双380电机~
    买了两天,刚下水了,速度当然不能和那些BT艇比,一下水有问题来了,不拉方向只拉油门的话船老偏左跑,遥控也没微调的,卖家说油门开最大就跑直线了,可我觉得这样不爽啊,老自己打转。请问玩过或在玩电船模友,这种现象正常吗?能解决吗?

双380电机带传说中的风冷

双380电机带传说中的风冷

跟拖鞋比较

跟拖鞋比较

船底特写

船底特写

正面特写

正面特写

楼主:
菜鸟发的帖都没人鸟,悲哀啊~沙发都没人要

网友:
这船时比例的啊

楼主:
72cm左右的船身,不算大也不算小吧!~

网友:
这是玩具,你把它给改成比例遥控的就好了。我分析,可能是两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造成的。要不就换俩电机。

楼主:
问个菜鸟问题,比例遥控什么意思?
电机能直接换?电池电调方面的怎么改?

网友:
我刚改好,速度还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A:
加个舵就不跑偏了,不过转弯半径会加大了。

楼主:
恩,差不多,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舵就不跑偏了,不过转弯半径会加大了。

实际跑时发现不像网上说的那样一个停转,只是一个转的比较快一个比较慢造成转速差转弯的,这样虽然转弯损速小,但半径应该会增大吧~有人介绍说船身一边加配重,行得通吗?

网友:
在中间加个可以调节的小舵就OK了  用螺丝压紧

网友:
加个小点的舵 影响不大

楼主:
加底部还是尾部?用什么材料?

网友:
用双电调改吧

楼主:
用双电调会有转速不同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