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8S1P A123基本测试

楼主(2009-07-21):
新入的600ESP,当时就是冲着A123去的,考虑下来拿这么大J飞3D心理压力太大,主要还是以航线为主,不需要太暴力,平时周末休闲飞所需要求就是,便宜,安全,耐操,续航时间。

测试使用原厂动力,组成方式是8S1P,电芯使用的是目前饱受争议的“全新”绿皮A123,本人不是很关心文字游戏和商家利益,我只在乎性能。

组装方式8S1P,使用150W电烙铁锡焊,0.6MM紫铜连接片,12AWG和20AWG线材,加厚泡沫双面胶阻隔绝缘(怕电芯绿皮高温脆化后互碰短路),纤维胶带和黑色热缩膜封装。

一致性测试:买来的时候每节电池都是3.22V,后来用A8充满,8个LED间隔熄灭时间不超过3分钟,每节3.59-3.6V。放置一天,每节降至3.4V,因为A123充满后压降的比较快,但稳定在3.4V后会降得很慢。

续航时间测试:螺距 -2 5 11,标准悬停油门曲线,第一组维持每节电压3.4V(放置时间为一天),总电压27.5V。悬停航线 7分04秒 电调低截止电压保护

                                                                                          第二组外场充满后马上开飞,总电压29.2V。悬停航线7分22秒 电调低截止电压保护

温度测试:一组飞下来,电池温度66度,电调54度,电机75度。基本都在安全范围。

动力性能:对比基准的是自家的450 PRO和25C锂聚,A123的NORMAL模式感觉比较肉,感觉比锂聚要差20%,IDEL模式不敢切,怕烧电调,8S1P应该已经是电调能承受的极限了,长期大电流工作,肯定短命,而且电机温度会更烫。在不违背初衷的情况下,只测试NORMAL模式。、总的来说应付航线还是绰绰有余的,硬要说个具体感觉的话,可能就是450GF SE原厂动力配上15C的锂电那种感觉吧。

充电时间:用A8充的,35-45分钟。

最后总结一下吧,先说说这个绿皮A123的价格,用来飞500,7S1P的话,确实和锂电比没什么优势了,用在600上,我两组组下来,算上所有的材料,差不多就是一组4500MAH 25C锂电的钱。锂电航线飞10分钟没问题吧,怕过放,那老实点8分钟就下来,这个就看看个人选择了。充电时间,那绝对是A123短,但是冷却时间是个问题,飞完一节我就放在车里吹空调20分钟,还是有些温……要飞的爽,感觉要组4组循环飞才够,但是又有个问题,这么热的天,外场充电,必须把车发动着,不然电瓶充个2组就没电了,而且要空调打着,不然充电时间会变长一点,汽油费的开销自然就大了……总之600的电池依然是个问题,A123和锂电都不是十全十美,A123目前对我来说,只是够用罢了。

网友:
电压太低了。

换电变和电机吧

网友:
电压不低了,只是容量少了

网友A:
泼个凉水,你这样还不如不飞呢。用A123根本没法飞

网友:
好强大的电池组!!!

网友:
 ,电池确实弱了点
我飞500mm的泰世都用7s1p
7s1p可以3D

600用8s1p似乎太弱了

网友:
600ESP最好是换电机电调用14S

网友:
我也是用a123飞600esp的,用的是15s1p   可以飞得比较暴力的,我一般就4分钟id,动力可以满足很多飞友了,不过要更换动力也不便宜,我的动力是CC85hv+z-power z50 566kv    如果想要a123的充电时间,lipo的性能就用hyperion 的第三代lipo  可以5c充电的,只要你有足够功率的充电器 1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a123不能这样组的,原来的绿色外皮在高温的情况下会开裂的,小心短路啊,最好换个外皮
附上  hyperion  2500mah  25c    飞yt500esp   原装动力的放电曲线

网友:
600用8s1p应该吃力吧
按理起码12-14s了

网友:
我用9S1P,AX-600H电机,70A高压电调,用了半年的二手A123,只能悬停6分钟,~_~

楼主:
组装时用泡沫双面胶在每个电池间隔断了,即使用手大力捏也不会短路的。动力没有大家感觉的那么弱,急推油门的感觉我觉得应付"倒飞猛弹"还是没问题的。动力电池多个选择还是好的,如果换电机电变用14S以上的话,我不如买三组Hyperion的5000mah 5C充电了,或者买6组普通锂电了,只是论性价比实话实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泼个凉水,你这样还不如不飞呢。用A123根本没法飞

没法飞是什么定义?
玩模型,自己开心就好。各人有各人的玩法。也有模友用90油机练悬停,也有模友用esky013飞出很牛B的3D~。。。当然,也有我这种想用最少的成本去体现大飞机震撼的~~~
像这类600级的大直机,无论电或油,A123是最廉价的动力解决方案。使用CP30的油机约25元/起落(7min idel);使用lipo的电机约10元/起落(4min idel);使用a123的电机约1~2元/起落(4min idle).
至于动力方面,用8S1P 飞飞悬停航线还可以的。
用IDLE的话,举例我用A123飞600ESP,还没有什么动作是lipo可以飞而A123飞不了的(前提是我会飞的动作)。当然,效果要比lipo要差点(例如飞侧TICTOC),但决不是“没法飞”。

请用实事说话。over~

网友:
 我现在也在600ESP和600NSP间徘徊

网友:
一斤多的电池

网友:
请问lz用8s123飞600 需要换电机电调吗 我也考虑用123 可是如果需要换电机电调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啊。。

网友:
LZ请问一下,你装几T的齿,是原装的14T齿吗?

楼主:
回楼上两位,8S1P飞的就是原厂电机电调还有14T齿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几组6SA 123  呵呵 但一直不用他飞直机```只用来休闲飞飞大固定翼 !!!

网友:
14s 123 见识过火星的600ESP

14s 123 见识过火星的600ESP, 一个字“爆”,15S应该是“很爆”.除了COOL POWER 30%能够比,其他600油机配置都在一边吃尘。哈哈我的 CC85HV AND Z50 IS ON THE WAY .对油机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