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2.4G无线影音模块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在淘宝上看到一些卖 3W 2.4G 无线影音模块的卖家,想买,就询问卖家,是否可以要求配好3~5米长的天线。

结果卖家说,配了这么长的天线后,发射功率就达不到3W了,我想问下各位大虾,

是否像卖家说的,如果配了这么长的天线后,发射功率就达不到3W了? 是卖家不懂,还是真的是这样的?

还是说,真的很难匹配大功率的呢? 希望那位大虾来解答下。

网友A:
2.4g的天线本来就短,如果你是想增大接受范围,好像是接增益天线,这些天线有的是另带电源的,如果单纯延长天线既没效果,倒也不会减低够率。对了,3w的够率够大的了吧,你用来做啥,还要加天线。

楼主:
偶,放车上,在接几个摄像头,就可以远程监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天线本来就短,如果你是想增大接受范围,好像是接增益天线,这些天线有的是另带电源的,如果单纯延长天线既没效果,倒也不会减低够率。对了,3w的够率够大的了吧,你用来做啥,还要加天线。

但是,那个店主在测试时,接了2米和5米的天线后,说发射功率就达不到3W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