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L的40A电调的BEC过热保护了吗?

楼主(2009-07-21):
今天飞GL450,飞了一会就自己下来了,接收机红绿灯在闪,动遥控没反映,拔电重新插就好了,一会后又这样了!
一开始以为电调过热,回家后拔了
电机
线,在那遥控3个斜盘
舵机
,没一会又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不会是电调了,因为我都没用马达,摸了下电调后面的一块BEC的板子,非常烫,应该就是BEC过热的原因吧,还好飞的不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现在该怎么办呢,想买个好盈3A的UBEC,那应该怎么接线呢?有谁知道呀,不过我的接受已经没有空余通道了,帮帮我吧!

网友A:
GL内部的bec是线性稳压的,热功耗会非常大,我以前用也出现过因为这个原因的失控,换开关bec后解决。

楼主:
那就是要换个电调咯,原来的不要了咯?
还是加个外置UBEC,没有空余接口怎么接呢,还有,不接内置的BEC,它也会发热,会不会又失控?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舵机?电调自带BEC持续电流最大2A,如果是负载不超过2A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条件测试负载电流的话可以把电调寄回我公司测试,如果确定电调问题我公司负责提供保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