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些实用的东西吧,谈谈我的Titan 50SE和 AHF Aeolus 50使用感受

楼主(2009-07-21):
Titan 50SE飞了快半年了,近些天来手上又多了架AHF Aeolus 50,最近一直在飞,说说对这手上俩飞机的感受吧,也好给各位飞友们参考参考!

我和"飞机们"

首先说说Titan 50SE. 延续了RAPTOR一贯的优良血统,稳定,扎实,组装维修方便,飞起来容易抓的牢,新改良的旋翼头可以将最大螺距调整至±14°以上. 90°十字盘做的很薄,倾斜角度可以很大也不容易出现干扰,难怪田屋惠唯老头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他在几乎10年前就设计出来的东西,经典啊,呵呵.尾管和原先的Titan 50一样,都是加长的,为的是可以使用目前国外流行的620MM主旋翼,以榨取出机体最大的弹跳性能,不过这样的大桨对引擎的负荷也将非常的大,个人感觉搭配RL53引擎最适合的主旋翼还是FUNKEY 610彩碳桨,只要引擎调整的好,飞起来超爽的!

机体一些细微但又不可忽略的地方都有做了改良,比如
1.
稳定翼控制相位滑块使用了铝合金CNC切削品,基本消除了间隙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更为精准.

2.
主旋翼中联偷轻处理,省略了横轴中心固定座和上面的两个轴承

3.
横轴避震胶圈由之前硬度为80°的全橡胶品更改为塑胶与橡胶相结合,使旋翼头更硬更灵敏

4.
将三角补偿角由之前的正补偿角更改为负补偿角,以弥补较硬的横轴胶圈在飞行中带来的”贼”,使机体在停旋与航线时更稳定,动静皆有之啊,这样性能的旋翼头绝对能满足各类飞手的需求!

5.
尾旋翼攻角控制臂(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螃蟹抓)由塑胶更改为铝合金切削制品,使尾部控制可以更精准和细腻

偷轻的中联,强度很高的

金属稳定翼控制臂座

原厂的定速器

金属皮带惰轮

为RL53引擎特制的3D加速管

碳纤的尾舵安装座

塑胶+80度橡胶结合的横轴避震胶圈

金属螃蟹抓和一体化金属尾旋翼中联

以上改良对飞行性能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其他还有诸如传动皮带轮改金属制品,离合器罩杯固定座改良之类的在这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手上的是原厂出厂就搭配了RL53引擎与ZERO@定速器的4854-K12版本,这两样都是很好用的东西,RL53由于可以调到非常的暴力,很容易就超转过热,所以搭配原厂的定速器也非常的有必要要,唯一缺陷就是该引擎的调整相对与OS50来说有些麻烦,没有OS引擎那么容易调整,所以如果是对调整引擎还没有心得的新飞友,最好能找个有经验的老鸟帮助调整,或者选用其他品牌的引擎.

ZERO@定速器的设定非常的方便,以FUTABA设备为例,先将油门伺服机接在定速器上,然后把定速器控制线接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再将感度线接在某个多余的通道,然后设定遥控器上的某个拨动开关为该通道的开关,最后再调整该通道的行程(EPA)来设定限制引擎的转速,根据LED灯跳动的次数即可知道目前的设定转速. (基数为10000转,然后每闪烁一下+500转,比如将设定好的开关打开后LED灯一共闪烁12下,就是12X500+10000=16000转,然后再除驱动齿比列,Titan 50SE为8.5/1,所以最后主旋翼的转速为16000÷8.5=1882转)也许看上去很麻烦,但是实际使用时就会觉得其实不难,而且兼容性也比较好的.

飞行感受用就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形容吧: 很好飞,很听话,手感很扎实! 抗风性很强,灵活中带着稳定,机体结实耐摔,童叟无欺,适合各阶段的飞手!!!!

缺点:虽然外观和性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主体设计一直没有大的变更,在这悠悠的RC直升机的历史潮流中,RAPTOR系列显然还是有点老了......

楼主:
接下来再谈谈AHF Aeolus 50这段时间的飞行感受,相信飞友们现在关注更多的可能还是这架国产的新飞机吧

首先说说整体外观,两个字:漂亮!
第一眼看到这飞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精致漂亮,黄色醒目的玻纤机头罩,黑色的碳纤侧板,黑色阳极的全金属旋翼头,银色的金属轴传尾波箱,整个飞机看上去还是很有档次感的

接下来说说局部设计与制造工艺:
1.脚架的固定方式很特别,这样的设计应该可以比较好的保护侧板在炸机时不容易损坏
2.整个机体结构设计的非常的薄,各连接柱长度也因此都比较短,这样整个机体的强度就有了较大的提高
3.伺服机固定位置也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安排使得连杆在安装时都非常的方便,角度很容易就能确认
4.引擎固定座虽然是塑胶制品但固定方式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拆装比较容易,并且也很牢固确实
5.尾波箱做的很精致,安装后驱动伞齿的齿隙非常的合适顺畅,尾旋翼轴固定后也没有纵向间隙,!
6.尾撑杆为碳纤制品,中间还加装了抗震固定座,很是贴心啊
7.主齿盘做工很好,同心度佳,用手指拨动时阻尼感平均转动顺畅,上下的跳动量也不明显
8.主体组装定位较佳,三轴承座安装完毕后,主轴放进去一下就到底了,晃动无间隙感,这说明国内的厂家目前在机械加工方面已完全成熟,绝对有能力做出好的飞机了!
9.该机所有使用的螺丝质量都非常好,我很喜欢
10.球头与球头扣的精度控制的非常好,按入时很紧,按入到位后顺畅又无间隙,不错不错!

楼主:
和YT600差不多的旋翼头

脚架固定很有创意

做工精致的尾波箱

塑料引擎固定座

机体设计的非常薄

伺服机安装位与布线

两边的连杆安装位

主齿盘与离合器罩杯

全机所有的螺丝质量都非常的好

楼主:
然后再说说缺点:
1.旋翼头整个儿照搬了YT600,虽然成熟,但毕竟是别人的东西啊,有点失望,也许是期望太高了吧
2.有些细节部分还需要加强,比如侧板上的伺服机架固定孔位,有几个有点偏,安装时自己使用工具在侧板上扩了孔之后才将螺丝锁入,类似于这种问题其实要做好并不难,就看厂家用不用心了
3.十字盘有点厚,若负螺距设置较大,倾斜十字盘便容易与机体发生干涉
4.斜盘内球头固定位置没有与鱼眼轴承同心,导致十字盘倾斜动作到某个角度时会与剪型臂球头扣发生牵扯,虽然很轻微到可以忽略,但还是感觉不爽
5.螃蟹抓控制臂固定角度不合理,当螃蟹抓在尾轴滑动控制中心距时,L型控制臂角度没能成90°,这属于设计缺陷,希望厂家能有所改进,其实个人认为改一下也不麻烦的,只须将L型控制臂固定点向外延伸几个毫米即可彻底改善
6.横轴避震胶圈材质或尺寸有待改善,在还不到10个起落的状况下, 横轴避震胶圈已有明显的疲劳状况,导致横轴与中联有明显的间隙存在,如果严重的话可导致在激烈的3D动作时主旋翼切到尾管,目前我使用的是黄色70°避震胶圈,之后我将采用原厂附带的红色80°避震胶圈看看情况会是如何. 其实我使用仪器测量过该胶圈还是达到标称的硬度要求的,个人认为是这个胶圈太小,经不起飞行时巨大的压力才导致过早的疲劳,要解决其实应该设计成更大的胶圈才是正道啊,比如类似Titan 50SE,我已经飞了不下80个起落了,但依然牢固没间隙
7.尾桨夹塑胶材质略显单薄,导致飞行到目前为止已有明显的横向间隙,类似与扩孔的原理吧,呵呵!看着怕怕的,建议厂方将尾桨夹做的更厚实些,这样也许会更耐用些
8.原厂尾旋翼有点重,由于陀螺效应增大,这会使得尾部动作时相对变的迟钝,同时离心力增大尾桨夹负荷增大,这也是导致上面说的尾桨夹间隙过早产生的原因之一吧,建议玩家自己更换较轻的碳纤尾旋翼使用为佳.

十字盘感觉有点厚,与下面的机体容易干涉

开关位置太小,只能装在外面了

横轴避震胶圈的质量还有待改进

与雷虎的尾旋翼照片一比较就可发现在中立点时AEOLUS50显然是偏了很多,这还有待厂方改进

楼主:
最后说说飞行感受:飞机不是属于自安定性很好的那一种,所以飞起来飘飘的,像风中的树叶,很灵活,但不贼,手感习惯之后飞起来基本没什么压力,3D动作很适合,3C就免了!

感言: 国产飞机做的越来越好了,就拿这款AHF Aeolus50来说吧,虽然还有缺点,虽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虽然还有仿的内容存在,但就目前的做工精度,目前的销售价格和厂家的开发技术与勇气来说,这确实是一款值得买的飞机,一个值得支持的厂家.在此希望厂家能够继续努力,继续改进,力求完美!

最后再发些两机的裸照比较,呵呵

楼主:
容易忽略的飞行与调整设定补充(个人经验,不供参考,呵呵)

1. 三角补尝角在”+”的那一端(旋翼夹片球头在主旋翼后方)其结构抗弯性比较差,也就是比较吃力,如果旋翼夹片的球头臂强度不足,飞机会变得的很难操控.该状况很明显的表现就是飞机在3D动作时由于旋翼无法稳固的固定在要求的螺距点上,很容易产生两支主旋翼的循环螺距或集合螺距出现差异,从而引起开桨的情况,也就是会听到“啪答啪答”的爆桨声音,这种状况主旋翼的载荷突然增大容易引起掉转,严重时主旋翼无法彻底甩开甚至会切到尾管!应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或者更换强度更高的零件。(有些模友认为飞机在空中飞的噼啪响那就是暴力的表现,其实不然,随便飞飞就噼啪响的飞机要么机体或者是设定有问题,要么就是桨的质量有问题)

2. 使用碳纤维主旋翼有着重量轻强度高不易变形的优点,但是要注意“修正率”与“横轴避震胶圈”的硬度如果没有同时提升的话,就无法完全将碳纤维主旋翼的效率提升。反之,当使用相对较重的FRP桨的情况下,“修正率”与“横轴避震胶圈”的硬度就要减低,以避免机体摇晃的情况发生。(有时候机体产生晃动的状况并非动/静平衡有差异所导致,这点应引起模友们的注意)

3. 使用传统90°十字盘并且相对于“贝尔效率”较强的直升机,比如稳定翼片比较重或者有加装配重块的那类飞机,就要选择扭力相对较高的螺距伺服机,否者使用一般的伺服机飞机将会飞的很吃力,因为飞机相对很”钝”

4. “贝尔.希拉比”在主旋翼不同的转速下也会有不同的飞行感觉。一般来说,转速越高,“贝尔效率”就要加强,以确保直升机的稳定性,否则直升机会很”贼”
5. 万物没有肯定性,以上仅为个人经验与理解,所以开始就说了:不供参考! 有模友觉得有理的,掌声鼓励一下,顺便顶顶帖子,觉得是我乱讲的,请发表自己的看法,技术帖就是用来互相讨论互相学习的嘛!

终于打完了!!!
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XXTV……………..

网友:
精华!
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谢谢詳細的评説, 真是辛苦了LZ...:loveliness:

网友:
想入手50titan se,看了LZ的帖子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谢谢LZ的强帖

网友:
说得很详细啊,谢谢分享!

网友A:
顶!

难得的客观的美文.能否加下LZ QQ?有些问题想探讨.

楼主:
谢谢啊,你们的顶帖是我创作的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的客观的美文.能否加下LZ QQ?有些问题想探讨.

不好意思啊,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很少上QQ的

网友B:
很漂亮的黑色哑光排气管啊~~~告知品牌先

网友:
相当有料的文章
LZ是个高级玩家

网友:
发觉

Titan 50SE的旋翼头和控制臂座和E016完全一个模样的嘛

网友:
准备好烧钱

网友:
还是风神50好 支持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黑色哑光排气管啊~~~告知品牌先

雷虎RL53H 引擎专配的加速管,针对53级引擎的排气量对谐振管内的容积进行了相应的增大,表面镀黑色"特富龙",摸上去的手感非常的爽滑,由"雷虎科技"出品,相当好用!

网友:
辛苦楼主了,雷虎科技保持传统的结构,应该有成熟的考虑,他不差钱 ,支持雷虎。

楼主:
楼上夸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虎RL53H 引擎专配的加速管,针对53级引擎的排气量对谐振管内的容积进行了相应的增大,表面镀黑色"特富龙",摸上去的手感非常的爽滑,由"雷虎科技"出品,相当好用!

哈哈
这主意不错!以后排气管都成不粘锅了就好

楼主:
确实不粘,飞完一擦就光亮如新

网友:
还想用风神飞3C呢。。呵呵。。。

网友:
LZ的titan SE几米入的?
有看到网上不带引擎的350USD
含引擎的700USD,RL53+排气管要么贵??!!

楼主:
titan se 市场参考价空机套件3650, 带RL53+3DMUFFLE +ZERO@定速器4480,带RL53+3DMUFFLE +ZERO@定速器+碳桨4800

网友:
LZ的文章俺学习好几遍不愧是发烧级的玩家 分析很有深度 注意看了一下LZ潜水很深

网友:
空机挺贵的
这里350USD,合RMB 2400不到
http://www.amainhobbies.com/prod ... licopter-kit-Yellow

楼主:
楼上的不好意思,我说的价格是国内市场参考价,具体价格还是要看经销商了,不过我觉得2400这样的价格在国内肯定是不够的,个人认为价格在3000左右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
了解
不过那里带引擎的套机就和国内差不多了,700 USD

网友:
雷虎的发动机还是要改进。。。
温度高啊!!!!

网友:
雷虎这次的50SE让我失望了。。
我会以为会像R90一样的SE。。
至少雷虎所谓的SE也应该是全金属旋翼头吧!!

可是,还是塑料件多。。

楼主:
楼上的同学,其实是这样的:
由于TITAN SE已经是一架相当灵活的飞机了,塑胶桨夹在飞行的轻微形变可以抵消掉一定的旋翼传递下来的力量,使得机体飞起来不会那么"神经质",尤其是对于手不是很熟练的那类飞友,并且塑胶桨夹的好处就是便宜又耐摔,去年廖英治和朱治勇两人去英国参加3D MASTER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大桨夹也都是换了塑胶的,我问他们问什么,他们说塑胶的更好飞,呵呵所以TITAN SE原厂就把桨夹设计成塑胶的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您更适合灵敏细腻的飞行手法或对金属件情有独钟的话雷虎应该是有原厂升级件可供您选购的!

网友:
不错,RMB逼出来的经验之谈,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同学,其实是这样的:
由于TITAN SE已经是一架相当灵活的飞机了,塑胶桨夹在飞行的轻微形变可以抵消掉一定的旋翼传递下来的力量,使得机体飞起来不会那么"神经质",尤其是对于手不是很熟练的那类飞友,并且塑胶桨夹 ...

我觉得便宜耐摔是真的
不过还真是挺喜欢这JJ
不知LZ飞过600没,这台相比还有没有觉得像绑了一块石头?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有机会也要找台titan se来试试,呵呵,以前飞50 V2,真的感觉绑了块石头在上面,呵呵,现在玩600,爽多了,不知titan se 改进后有没抛掉石头的感觉???

还有就是titan se就其材料成本来说,,,好像贵了点哟,,,,配件跟进也慢....

网友:
RR上说是比600稳和快
而且Colin同志说塑胶旋翼头一点问题也木有

网友(2009-08-26):
注意到楼主的风神用os50配53的排气管,这样效果好么?我也想这样搞,特咨询下

网友:
看到了

风神 的缺点比 优点还多

网友:
学习了!
将三角补偿角由之前的正补偿角更改为负补偿角....
我还是不懂啊:
三角补偿角是啥意思?
正负有有啥区别?按杠杆作用原理应一样啊?
我是书呆子.

网友:
titan 50SE 和原来的50SE 没有根本的改变,同样的飞行,引擎的温度就回比同样调试的600温度高,不知道新的OS 55装了感觉如何

网友:
好文章,论坛里多些这样的文章少些“鸟大师”就更好了

网友(2009-10-16):
 非常好的技术文章

网友:
准備天子和雷虎雜交,將天子的機身換雷虎件

网友:
LZ强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