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掉转是为什么?

楼主(2009-07-21):
500ESP`~
推油初期正常,50%过后,感觉轻微一抽一抽,
电机
掉转,稍微松点油门后再推上去又正常。。。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过热了
也有可能是电池放电不行,掉电压太多,电调保护了

网友B:
电调的行程又没有调好?调好的话估计就是LS的兄弟说的电池问题

网友C:
炸过还是全新?我怎么觉得像扫了大齿或者传动齿?

网友D:
现在天热啊,注意散热

网友E:
换电池试试